安陆例化多个FIFO,数据输出有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10):
用的是安陆EG4A这款器件,数据分别进入到8个FIFO,然后选择某一个FIFO的数据作为输出,发现固定某些FIFO的数据输出有问题。如果把这个FIFO的读使能以及FIFO的输出数据加入CWC波形文件,然后就正常了。这个应该是时序问题,但是已经把所有的时钟都约束了,并且没有报错,这个有何思路或者解决办法?
1.只是用1个FIFO把数据打出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例化8个相同的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A:
换软件试试。我用的比较稳定的有33666,以及5.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软件试试。我用的比较稳定的有33666,以及5.0.5

我现在用的就是5.0.5 ,太愁了,主要是加入信号到CWC文件就会变好,不加入信号就会出错。所以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数据捉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5.0.5 ,太愁了,主要是加入信号到CWC文件就会变好,不加入信号就会出错。所以现在不知道 ...

是异步的吗?听起来像端口output写成input被优化掉了。你看看系统资源占用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异步的吗?听起来像端口output写成input被优化掉了。你看看系统资源占用对不对。 ...

是异步的,系统资源也是对的,就是有数据输出,但是DA输出的数据是错误的,如果是output写成input被优化掉了,那么应该是没有数据输出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异步的,系统资源也是对的,就是有数据输出,但是DA输出的数据是错误的,如果是output写成input被优化 ...

优化掉输出00。看看输出时钟对不对。安路的io比较拉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掉输出00。看看输出时钟对不对。安路的io比较拉垮。

我检查一下先。还有安陆的时序约束有何技巧不?发现在软件Timing Wizard,找到要约束的信号,也能够在在软件上添加到sdc文件中,但是编译工程的话,会通不过,一般会显示No pin match the pattern。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检查一下先。还有安陆的时序约束有何技巧不?发现在软件Timing Wizard,找到要约束的信号,也能够在在软 ...

安路的ide不稳定,而且没办法快速测试。你找一下它生成的log文件,然后找start command,把命令行指令抠出来,直接调td_commandprompt程序执行,这个出错几率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