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电取220V电,那么三相电表计量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3-02-10):
如题。
准备安装充电桩。
可以申请380的三相四线电,也可以申请7KW的两相电。
但是我的充电桩是两相电供电,所以准备从三相上取一线和零线使用。
所以有一个问题:那么三想电表,对于这种情况,计量电表准吗?还是会损耗?

网友:
肯定不会不准,我家也是三相电入户,但我家没有用三相电的电器,也就是三相电肯定不平衡,电表一样准,厂家会不考虑这个问题?

这何不装三相充电桩?也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
纠正一下楼主的说法,不是三相和两相电,是三相和单相电。

网友:
完全没问题,三相四线可以接三相负载也可以接单相220的负载,也可以两相380的负载,对计量没有任何影响。接线时候记得一根火线一根零线才是220接错了烧设备

网友:
换三箱充电桩

网友:
涉及到计费的东西,绝对很准,并且大部分是准过头的!

网友:
我了解到情况是单相2级电表,出厂精度一般0.6%,1级的三相表,出厂精度一般0.4%。

网友A:
三相表会不会给你算商业用电?最好是问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相表会不会给你算商业用电?最好是问清楚了

不会的,居民用电也可以申请增容开通三相电的。充电桩的话是合表电价,没有阶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表会不会给你算商业用电?最好是问清楚了

不会的。白天08.00到22.00一个电价(0.6左右),晚上22.00到早晨08.00一个电价(0.3元左右)。具体电价记不清了。差不多是这个!

网友:
只会多收,不会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