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啥装置把普通的USB接口的打印机转成网络或者无线wifi的?

楼主(2023-02-10):
是否有啥装置把普通的USB接口的打印机转成网络或者无线wifi的?  家里好几年前买的打印机是USB接口的,连接起来不方便。。。不知道是否有转接装置UB转无线WiFi的东西?

我的打印机是Hp M1005有匹配的吗?

网友:
打印服务器

网友A:
打印机服务器,相当于一台小电脑。usb打印机秒变wifi蓝牙rj45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服务器,相当于一台小电脑。usb打印机秒变wifi蓝牙rj45打印机

有推荐的品牌吗?  是否手机wifi连接也可以进行打印?

网友:
很简单的,用一个有 USB 口的 “Pi” 就行了,等同于装个 USB 重定向工具,

在 “Pi” 上面装服务端,插打印机。其它的电脑装客户端,连上远端打印机即可

注意:只能连接 1 台电脑。

https://www.virtualhere.com/

一台免费。

网友:
万能的淘宝上多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品牌吗?  是否手机wifi连接也可以进行打印?

站长以前也发过这个问题的帖子你可以搜索看看站长买的什么打印机服务器

网友:
打印服务器。
有很多带usb口的路由器刷华硕的固件可以当打印服务器。
针对不同类型的打印机,不一样的。有的打印机比较容易实现网络打印,有的打印机很折腾。
不同系统的手机适应情况也不一样。

网友:
某宝上找一下,先给商家报一下打印机型号,有些型号不支持. 我现在用的一台打印机加不了WIFI

网友:
电脑上插太多USB容易烧主板,所以我很早就开始用打印服务器了,很稳定。

带4口USB,插了4台打印机。激光、针式、热敏x2

网友:
我用的小白打印盒子

网友:
我用的 淘宝  打印服务器,很稳定。一定要买带天线的,不然信号成问题。

网友:
我买的EPSON打印机,默认给送了一个....好用的很,淘宝一大堆了....

网友B:
我之前买了几十台打印服务器,是用带USB路由器改的。

刷固件就行了,单独买成品打印服务器大概100元,

我是19.9卖的,软件用的这个手机APP,http://printhand.com/cn/list_of_ ... hp?platform=android

网友:
可以手机打印,只要打印服务器和手机连的WIFI是同一个

也可以无数台局域网内的电脑都添加这一个网络打印机(有线无线均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买了几十台打印服务器,是用带USB路由器改的。

刷固件就行了,单独买成品打印服务器大概100元,

什么路由器?要怎么刷,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路由器?要怎么刷,有教程吗

很多都有,最多是7620A芯片,带USB接口的路由器,刷华硕的固件就可以

不差钱还是买专业的打印服务器,闲鱼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