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算杂牌灯么?网上成交量几乎为0,线下卖的不少:(

楼主(2023-02-12):
线下卖8元一只,
某宝搜索了一下,虽然成交量几乎为0,但还是有一家有5个成交,
看了下似乎线下的比网上的还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一看类似的灯泡差不多3元一个,
这种灯泡靠谱么,是否算杂牌灯泡呢

网友A:
这种颜色和亮度很糟糕,厕所用都不行,仅限储藏间之类的地方

网友B:
买过,   10块钱买了 5个  还是挺亮的.  估计光衰也快, 用在 楼道声控.  几乎不会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颜色和亮度很糟糕,厕所用都不行,仅限储藏间之类的地方

led都一样,什么灯都刺眼---单位面积功率密度高。前几年搞了几个27w和35w的大功率led球泡,装屋顶开灯之后晃瞎眼,几分钟之后头晕恶心难受。虽然是3500k左右的暖光。。最后改造成4w用的。。

客厅建议用灯管,18w足够带10平的小客厅,地板墙面用浅一些的颜色可以让整个屋子显得更亮。卧室。。3~5w的暖白小灯就足够亮了。

网友:
怎么感觉室外摆摊用的多呀

网友:
这种灯一般是工地用的,临时用的。 就装着给开发商,给买房的业主检验开关和电线有没有通电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都一样,什么灯都刺眼---单位面积功率密度高。前几年搞了几个27w和35w的大功率led球泡,装屋顶开灯之 ...

不……楼主图里这种光是那种苍白色的…一开灯屋里有一种诡异的感觉…不是一般的怪……想买都买不到这种灯珠……

网友:
别买,就买欧普等大厂的一体化灯管。

网友D:
杂牌的便宜的led灯我买很多,杂牌的一般用1年多就坏。。买一堆用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   10块钱买了 5个  还是挺亮的.  估计光衰也快, 用在 楼道声控.  几乎不会坏.  ...

这个牌子要8块一个
看着跟你10块5个的好像也差不多
买之前怎么直到光衰快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杂牌的便宜的led灯我买很多,杂牌的一般用1年多就坏。。买一堆用来更换。。。 ...

为何不买大牌的led灯球呢

网友E:
功率大点的就行。我在老家装了几个了。用一年还没坏。几块钱

网友F:
这不是广东广西的省灯吗

网友:
杂牌还是算了吧.....至少飞利浦或欧普啥的......

网友:
老家农村很多用这种灯的,价格便宜够亮,但是有闪烁感,也有用了2-3年还没坏的。

网友G:
只推荐压铸铝的 卡迪之光 LED等,要买压铸铝散热的,不要塑料的,32W  19元。

网友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90系列是压铸铝,高护帅不是,貌似逐渐停产了,我用了20多个个65W的,2015年至今,0损坏

网友:
这种灯 整体出货量 ,应该是很惊人的,不然根本不会在网上卖。

想想全国的五金店,不都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广东广西的省灯吗

你怎么直到产地是广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推荐压铸铝的 卡迪之光 LED等,要买压铸铝散热的,不要塑料的,32W  19元。 ...

默认底板是塑料,散热不好,
用压铸铝主要是为了散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大点的就行。我在老家装了几个了。用一年还没坏。几块钱

这些灯泡很多功率是不是虚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灯泡很多功率是不是虚标

对的。虚标很多。你就按你需要的2倍以上买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直到产地是广东的

95%是中山古镇的,这种形状叫T泡,圆的那种叫A泡。
也有质量好的,我帮客开过方案,高PF无频闪,过CCC认证,最大功率有100W的,成本也去到30~4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95%是中山古镇的,这种形状叫T泡,圆的那种叫A泡。
也有质量好的,我帮客开过方案,高PF无频闪,过CCC认 ...

看了下产地是中山横栏镇

下图的是否也叫T泡呢

中山是否有代工国际大厂的灯泡呢?
网上买过几只飞利浦小泡,光衰很小,不知道是不是也中山制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20bb1c6e4xDwWG&id=590683376507&ns=1&abbucket=8#det ...

湿度高并且使用频率高的环境用,是不是没这么耐用

网友I:
这种灯泡杂牌的真不能买,一年寿命而已(寿命还没有白炽灯灯高)。虽然考虑了散热设计,但是装配质量不讲究,LED基板跟散热之间没打散热膏,甚至有些螺丝都没拧紧,热量散不出去就容易坏了。不要听他们保用几年的鬼话,买大厂的就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灯泡杂牌的真不能买,一年寿命而已(寿命还没有白炽灯灯高)。虽然考虑了散热设计,但是装配质量不讲究 ...

这种灯主要是散热不好导致的损坏么?

网友J:
前几天在抖音上1分钱买了4个
原本是是8.9元的,用了个什么券
到手一看很粗糙,标的9W
实际上亮度不到欧普的8W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几天在抖音上1分钱买了4个
原本是是8.9元的,用了个什么券
到手一看很粗糙,标的9W

1分钱买了4个,标的9瓦,实际功率不到5瓦?

网友K:
室内别买这种廉价的led,故障率高不是最主要的。伤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室内别买这种廉价的led,故障率高不是最主要的。伤眼睛

在洗手间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1分钱买了4个,标的9瓦,实际功率不到5瓦?

亮度肯定是有虚标
原本是用的8W欧普的
买回来就顺便测试了一下,
装上去后,亮度的确比8W的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亮度肯定是有虚标
原本是用的8W欧普的
买回来就顺便测试了一下,

某宝买了个杂牌灯,标15瓦,实测4.5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