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回比较器 上电后的输出电平如何确定

楼主(2023-02-12):
如果我有一个比较器上限VH是3V,下限VL是2V,如果我在上电的时候输入是2.5V那么这时输出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是固定的还是随机的?还是说由比较器的结构来确定

网友:
随机的,类似于上电瞬间 RAM

网友:
临界状态随机的,输入端再加上拉电阻就是正,加下拉电阻就是负

网友:
来看看ChatGPT是怎么回答的
当一个滞回比较器上电后,它的输出电平通常是不确定的,因为它具有极限环节,该环节允许输出处于不稳定状态,直到输入被确定。

通常,当滞回比较器上电后,它的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电压将同时变化,导致输出不确定。然后,通常使用外部电路将比较器的输入锁定到某个电平,以确定比较器的输出。此外,某些滞回比较器还具有内部的自动锁定电路,可以自动确定输出电平。

因此,最终的输出电平取决于外部电路的设计和实现以及比较器的具体类型。

楼主:
抱歉可能是我没说明白,我这个滞回比较器是用运放简单搭的,比如图片中的这样。我想把滞回比较器放充电模块中,上下限是4.2V和下限3.88,分别对应锂电电量的100%和80%。但是现在我不确定在4.2和3.88之间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可能是我没说明白,我这个滞回比较器是用运放简单搭的,比如图片中的这样。我想把滞回比较器放充电模块 ...

查下滞回时限曲线的动作走向,触发的动作翻转与上一时刻息息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滞回时限曲线的动作走向,触发的动作翻转与上一时刻息息相关

是的,我的问题是上电瞬间,输出到底是不是随机还是固定的,在上电时没有上一时刻的动作,所以有点发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