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带序列号的存储芯片或序列号芯片

楼主(2023-02-12):
寻找一款带唯一序列号的存储产品,EEPROM或者FLASH都可以,容量不限制大小,可大可小,主要是用来标记我们的一款传感器的序列号,需要在板子上带有唯一序列号,如果有存储功能还可以存储标定数据更为优秀。

如果不带存储也行,至少要满足带有唯一序列号

要求便宜一点,尺寸尽可能小

-----------------------------------
暂定选用24AA025E64T,内部带有IEEE EUI-64 MAC Address,正好设备带有以太网,可以直接用这个MAC地址,顺便也作为唯一编码

网友:
25Q** DFN8封装
类似的spiflash基本都有唯一64bit序列号

24AA**E 系列i2c eeprom,sot23-5

DS2431/DS24B3*/DS28E0* 系列,1-Wire

不过既然都要标定,那肯定还是要写rom,
那选普通的rom同时自己写序列号不也一样? 反正也有写保护

网友:
很多25系列有otp

网友A:
stc的pin8,mcu
内部序列号和flash,spi和控制端链接。

网友:
3x3mm 可以不?I2C接口,带存储2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的pin8,mcu
内部序列号和flash,spi和控制端链接。

没错,就是我,用的STC8做数据存储,自定义协议与主控制器加密通信。

网友:
18B20也有序列号

网友:
AT24CS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就是我,用的STC8做数据存储,自定义协议与主控制器加密通信。

思路说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