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右转,红灯亮了。这种情况我能右转吗?

楼主(2023-02-12):
以前我肯定直接右转。

现在不敢了。后面几部车都鸣笛让我走,我就不走,哈哈......不走不是罪,走错了扣6分啊!

随叫他妈的将交通规则修改得乱七八糟?

网友:
有好几次我右转过去,才发现有右转红灯....已经两次了....还有就是不理解右转红灯逻辑啊!有人自然会让啊的.....

网友A:
肯定可以右转了,这是圆灯,不是右转箭头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右转了,这是圆灯,不是右转箭头灯

那两个红色圆灯是什么意思?真心看不懂

网友:
这个圆饼红灯,可以右转,没毛病。除非是亮右转箭头红灯,否则都可以右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红色圆灯是什么意思?真心看不懂

曾经的解释是为特定情况留下的预备方案,它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变成箭头灯。

其实挺坑人的,一个路口如果天天走习惯了,忽然某天临时变成箭头灯能反应过来吗?

也只有在牛逼的权力下才能搞出威风凛凛(SB)的官威。

网友D:
就算是红色右箭头,有些地方也可以右转,灯下面特地立个牌子说明箭头可以右转。
现在看灯还不一定完全准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的解释是为特定情况留下的预备方案,它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变成箭头灯。

其实挺坑人的,一个路口如果 ...

一切都是gdp

网友E:
我家附近的路口右转平时是圆灯,有些时段是右转箭头灯。有次早上上班转过去才发现是箭头灯,6分没了。防不胜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附近的路口右转平时是圆灯,有些时段是右转箭头灯。有次早上上班转过去才发现是箭头灯,6分没了。防不 ...

我靠!这么坑人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曾经的解释是为特定情况留下的预备方案,它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变成箭头灯。

其实挺坑人的,一个路口如果 ...

允许右转的时候箭头灯一直绿灯就行了啊,预留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允许右转的时候箭头灯一直绿灯就行了啊,预留啥呢?

据说是 "灵活" 配置方案 ... 大概是哪位文科生的政绩。

网友:
我一般不走,但如果后面那辆车滴我的话就走。

网友:
可能有些路口高峰期政策不一样,好多右转车做不到避让直行的非机动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附近的路口右转平时是圆灯,有些时段是右转箭头灯。有次早上上班转过去才发现是箭头灯,6分没了。防不 ...

被我说中了 ... ...

网友G:
听到后面疯狂按喇叭,应该就证明可以走了哈哈。这个其实还算好,恶心的是那些五叉口,红灯在遥远的对岸。

网友:
昨天见识了红绿灯的坑,路口红灯倒计时,到0的时候所有车都起步了,结果红灯没变绿灯,又赶紧刹停,再等快20秒才变的绿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听到后面疯狂按喇叭,应该就证明可以走了哈哈。这个其实还算好,恶心的是那些五叉口,红灯在遥远的对岸。 ...

所以我才发这个帖子啊!

网友:
咱们那点规定就是让大家平时深感违法没有被抓住的原因是上头大爷对咱门的恩赐,怎么看都是一本本教授夹做人的教科书

网友:
换我,我也不敢走, 一般我都是绿灯才走。除非灯不亮了。

这亮个红灯,在我认知里就是停的意思,走是不可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允许右转的时候箭头灯一直绿灯就行了啊,预留啥呢?

右转可以转,但要礼让行人和其它方向来有优先权的车辆。如果右转也变成绿灯就可能跟其它方向绿灯放行过来的车辆冲突了,也可能跟行人冲突了,不好直观体现优先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右转可以转,但要礼让行人和其它方向来有优先权的车辆。如果右转也变成绿灯就可能跟其它方向绿灯放行过来 ...

那也还有一个灯号是黄灯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算是红色右箭头,有些地方也可以右转,灯下面特地立个牌子说明箭头可以右转。
现在看灯还不一定完全准确 ...

中关村的右边第1道不受红灯限制的牌子已经撤了。。现在有个右转黄箭头一直在闪。

网友I:
有些红圆灯下面会立个牌说红灯不可以右转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些红圆灯下面会立个牌说红灯不可以右转

辅助驾驶的车估计无能为力,不会同时看灯和看牌子

网友J:
到路口不确定怎么走时,就停车等后面按喇叭
发现好多城市的交通灯设计都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到路口不确定怎么走时,就停车等后面按喇叭
发现好多城市的交通灯设计都不一样 ...

问题是后面的车也不明白瞎按喇叭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后面的车也不明白瞎按喇叭呢?

慢起步,看到后面车没跟上来就刹车停路中间,左转遇到过修路换红绿灯位置了,停到小路正中间,那个尴尬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慢起步,看到后面车没跟上来就刹车停路中间,左转遇到过修路换红绿灯位置了,停到小路正中间,那个尴尬 ...

那没用,已经算闯红灯了。

网友:
掌握诀窍,右转不让转的话,要么有红灯右箭头亮,要么有指示牌说禁止右转。

左转不让转的话,必定有红色箭头亮或者指示牌说不允许左转。(另外圆饼红灯不可左转,这个大家本来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没用,已经算闯红灯了。

不算闯红灯,算没按规定停在停止线,扣3分200

网友:
对于右转,非禁止即可行进。
除非有明确的右转红灯,都可以右转
右转红灯主要是用于直行绿灯刚亮的一段时间,放大批的直行非机动车通过,然后再让右转机动车通过,
如果直行红灯,此时右转肯定是安全的也是最不影响交通的。

直行圆灯绿灯时,左转有明确的红灯,不能左转,没有,按照圆灯指示和直行一样。

掉头,有明确禁止掉头的任何情况不能掉头,有明确掉头标志的,红灯绿灯都能掉头,没有明确标志的,掉头视同左转,能左转就能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