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已经进化出人类的心智了,2022年之前是没有的

楼主(2023-02-12):
ChatGPT原来是拥有心智的?!

“原本认为是人类独有的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ToM),已经出现在ChatGPT背后的AI模型上。”

这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最新研究结论,一经发出就造成了学术圈的轰动:

这一天终于猝不及防地来了。

所谓心智理论,就是理解他人或自己心理状态的能力,包括同理心、情绪、意图等。

在这项研究中,作者发现:

davinci-002版本的GPT3(ChatGPT由它优化而来),已经可以解决70%的心智理论任务,相当于7岁儿童;

至于GPT3.5(davinci-003),也就是ChatGPT的同源模型,更是解决了93%的任务,心智相当于9岁儿童!

然而,在2022年之前的GPT系列模型身上,还没有发现解决这类任务的能力。

也就是说,它们的心智确实是“进化”而来的。

网友A:
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出来的?

所以,这个神奇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为什么认为GPT-3.5具备心智?

这篇论文名为《心智理论可能在大语言模型中自发出现》(Theory of Mind May Have Spontaneously Emerged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作者依据心智理论相关研究,给GPT3.5在内的9个GPT模型做了两个经典测试,并将它们的能力进行了对比。

这两大任务是判断人类是否具备心智理论的通用测试,例如有研究表明,患有自闭症的儿童通常难以通过这类测试。

第一个测试名为Smarties Task(又名Unexpected contents,意外内容测试),顾名思义,测试AI对意料之外事情的判断力。

以“你打开一个巧克力包装袋,发现里面装满了爆米花”为例。

作者给GPT-3.5输入了一系列提示语句,观察它预测“袋子里有什么?”和“她发现袋子时很高兴。所以她喜欢吃什么?”两个问题的答案。

正常来说,人们会默认巧克力袋子里是巧克力,因此会对巧克力袋子里装着爆米花感到惊讶,产生失落或惊喜的情绪。其中失落说明不喜欢吃爆米花,惊喜说明喜欢吃爆米花,但都是针对“爆米花”而言。

测试表明,GPT-3.5毫不犹豫地认为“袋子里装着爆米花”。

至于在“她喜欢吃什么”问题上,GPT-3.5展现出了很强的同理心,尤其是听到“她看不见包装袋里的东西”时一度认为她爱吃巧克力,直到文章明确表示“她发现里面装满了爆米花”才正确回答出答案。

为了防止GPT-3.5回答出的正确答案是巧合——万一它只是根据任务单词出现频率进行预测,作者将“爆米花”和“巧克力”对调,此外还让它做了10000个干扰测试,结果发现GPT-3.5并不仅仅根据单词频率来进行预测。

至于在整体的“意外内容”测试问答上,GPT-3.5成功回答出了20个问题中的17个,准确率达到了85%。

第二个是Sally-Anne测试(又名Unexpected Transfer,意外转移任务),测试AI预估他人想法的能力。

以“约翰把猫放进篮子后离开,马克趁他不在,把猫从篮子里放进盒子里”为例。

作者让GPT-3.5读了一段文字,来分别判断“猫的位置”和“约翰回来后会去哪里找猫”,同样这是它基于阅读文本的内容量做出的判断:

针对这类“意外转移”测试任务,GPT-3.5回答的准确率达到了100%,很好地完成了20个任务。

同样地,为了避免GPT-3.5又是瞎蒙的,作者给它安排了一系列“填空题”,同时随机打乱单词顺序,测试它是否是根据词汇出现的频率在乱答。

测试表明,在面对没有逻辑的错误描述时,GPT-3.5也失去了逻辑,仅回答正确了11%,这表明它确实是根据语句逻辑来判断答案的。

但要是以为这种题很简单,随便放在哪个AI上都能做对,那就大错特错了。

作者对GPT系列的9个模型都做了这样的测试,发现只有GPT-3.5(davinci-003)和GPT-3(2022年1月新版,davinci-002)表现不错。

davinci-002是GPT-3.5和ChatGPT的“老前辈”。

平均下来,davinci-002完成了70%的任务,心智相当于7岁孩童,GPT-3.5完成了85%的意外内容任务和100%的意外转移任务(平均完成率92.5%),心智相当于9岁孩童。

然而在BLOOM之前的几个GPT-3模型,就连5岁孩童都不如了,基本上没有表现出心智理论。

作者认为,在GPT系列的论文中,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的作者是“有意而为之”的,换而言之,这是GPT-3.5和新版GPT-3为了完成任务,自己学习的能力。

看完这些测试数据后,有人的第一反应是:快停下(研究)!

也有人调侃:这不就意味着我们以后也能和AI做朋友了?

甚至有人已经在想象AI未来的能力了:现在的AI模型是不是也能发现新知识/创造新工具了?

发明新工具还不一定,但Meta AI确实已经研究出了可以自己搞懂并学会使用工具的AI。

LeCun转发的一篇最新论文显示,这个名叫ToolFormer的新AI,可以教自己使用计算机、数据库和搜索引擎,来改善它生成的结果。

甚至还有人已经搬出了OpenAI CEO那句“AGI可能比任何人预料的更早来敲响我们的大门”。

但先等等,AI真的就能通过这两个测试,表明自己具备“心智理论”了吗?

会不会是“装出来的”?

例如,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群看过研究后就认为:

AI应该只是学得像有心智了。

既然如此,GPT-3.5是如何回答出这一系列问题的?

对此,有网友给出了自己的猜测:

这些LLM并没有产生任何意识。它们只是在预测一个嵌入的语义空间,而这些语义空间是建立在实际有意识的人的输出之上的。

事实上,作者本人同样在论文中给出了自己的猜测。

如今,大语言模型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擅长生成和解读人类的语言,它逐渐产生了像心智理论一样的能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GPT-3.5这样的模型就真正具备了心智理论。

与之相反,它即使不被设计到AI系统中,也可以作为“副产品”通过训练得到。

因此,相比探究GPT-3.5是不是真的有了心智还是像有心智,更需要反思的是这些测试本身——

最好重新检查一下心智理论测试的有效性,以及心理学家们这数十年来依据这些测试得出的结论:

如果AI都能在没有心智理论的情况下完成这些任务,如何人类不能像它们一样?

属实是用AI测试的结论,反向批判心理学学术圈了(doge)。

关于作者

本文作者仅一位,来自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专业的副教授Michal Kosinski。

他的工作内容就是利用前沿计算方法、AI和大数据研究当下数字环境中的人类(如陈怡然教授所说,他就是一位计算心理学教授)。

Michal Kosinski拥有剑桥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心理测验学和社会心理学硕士学位。

在当前职位之前,他曾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进行博士后学习,担任过剑桥大学心理测验中心的副主任,以及微软研究机器学习小组的研究员。

目前,Michal Kosinski在谷歌学术上显示的论文引用次数已达18000+。

话又说回来,你认为GPT-3.5真的具备心智了吗?

GPT3.5试用地址:https://platform.openai.com/playground

网友:
ChatGPT是个人才, 说话又好听!

网友B:
才试用了两三天,只是偶尔试试,已经发现比搜索引擎强多了
搜索不出的,chatGPT却可以给我满意的答案
知识量真的大,比较冷门的都知道,而且是用搜索引擎都难搜到的
而且还能写代码

就是有一次难倒它了
我让它在代码编辑器里用字符摆出爱心的形状
它用❤️摆了好几次,都是不规则多边形,一点也不像爱心
最后它放弃了

就是我试用的vpn不给力,有时候会掉 —— 是vpn掉
vpn不掉的话,白天用chatgpt就都稳定的

有时候不用重新登录,有时候得重新登录

足以胜任一个小助手了?

网友:
现实版 机械公敌 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才试用了两三天,只是偶尔试试,已经发现比搜索引擎强多了
搜索不出的,chatGPT却可以给我满意的答案
知识 ...

CHATGPT最大的问题是会给出错误的答案,并且说得头头是道好像那就是正确答案一样。

虽然搜索引擎在搜不到结果时也会夹带私货,但至少是不加修饰的结果,一看就知道不是你想要的,CHATGPT你不知道它哪一句是忽悠你的。

说你爱听的话,即使那是假话,看来女人都喜欢信这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HATGPT最大的问题是会给出错误的答案,并且说得头头是道好像那就是正确答案一样。

虽然搜索引擎在搜不 ...

适合帮忙搜资料吧,那种自己一时半会儿搜不到的
自己在验证一下 —— 容易验证的那种

还有没什么门槛,纯粹替自己省人工的事

就类似妈妈让爸爸帮忙带娃,指令得给得很明确、爸爸确实力所能及、又确实能替自己省事的
指令不合适,妈妈就容易觉得爸爸是个智障了

我妈就总觉得我爸是个傻子(额,当年的大学生啊)
没人可用的时候,我也能让我爸给我有效帮忙
比如,帮我洗菜、切菜,清楚得给出操作要求、放宽容错限度
久而久之,我爸都觉得自己比我妈强多了,自信满满地劝我生二胎,说自己就能替我带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ATGPT最大的问题是会给出错误的答案,并且说得头头是道好像那就是正确答案一样。

虽然搜索引擎在搜不 ...

CHATGPT想成一个人也就释怀了,毕竟再厉害的人也有认知盲区和哪怕错误页固执以为自己对的时候,AI的目标不就是更像人吗,从这点来说CHATGPT左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才试用了两三天,只是偶尔试试,已经发现比搜索引擎强多了
搜索不出的,chatGPT却可以给我满意的答案
知识 ...

你为难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合帮忙搜资料吧,那种自己一时半会儿搜不到的
自己在验证一下 —— 容易验证的那种

羡慕,有个高学历的父辈。
我妈只会写不符合笔画结构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为难它了

为难一个九岁的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为难它了

让它用星号摆爱心,依然不行……

帮忙搜资料or搜wiki,倒是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适合帮忙搜资料吧,那种自己一时半会儿搜不到的
自己在验证一下 —— 容易验证的那种

我爸都觉得自己比我妈强多了,自信满满地劝我生二胎,说自己就能替我带大的……
你就听老人家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爸都觉得自己比我妈强多了,自信满满地劝我生二胎,说自己就能替我带大的……
你就听老人家的吧 ...

后来我爸意识到自己做不到,不够的,又出了个主意:说可以他和我婆婆一起帮我带大的……
我爸和我妈没有住在同一个镇,而且见面就容易恰
而我婆婆和我公公住一起的,不过也没复婚,就是搭伙过日子

去年暑假,我妈去我爸那边一起带娃了几天,就都受不了了,两人又吵起来过不下去
现在就是偶尔我找我妈给我带半天,比如周末,我妈会叫我爸过来,暂时半天就还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后来我爸意识到自己做不到,不够的,又出了个主意:说可以他和我婆婆一起帮我带大的……
我爸和我妈没有 ...

我觉得,要是年轻人(你们两口子)想要二胎,那就生吧。

至少老人都还能照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要是年轻人(你们两口子)想要二胎,那就生吧。

至少老人都还能照顾下。

怎么从ChatGPT跑题到生二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从ChatGPT跑题到生二胎了?

因为8楼我打了个比方
本意是想表达关于怎么给指令的

指令给的不好,女人都能觉得男人是智障
实际男人还是很有用的,可以是很好的工具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后来我爸意识到自己做不到,不够的,又出了个主意:说可以他和我婆婆一起帮我带大的……
我爸和我妈没有 ...

我再歪一下楼,你爸和你婆婆一起带娃,反正都单身,怕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再歪一下楼,你爸和你婆婆一起带娃,反正都单身,怕啥。

得了吧

(啰嗦的叙事就免了,太啰嗦,说起来都得长篇,给人嫌弃的)
我信他们有用的才有鬼了,搞怕了

就为了怀疑我公公跟我妈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事,实际是子虚乌有的,我婆婆时隔两年大闹了2回
一次是在正月过年的时候,一次是我女儿生病的时候

其它的种种更是不计其数了,4个长辈排列组合地闹事生事

他们闹也就罢了,可不能糟践我女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了吧

(啰嗦的叙事就免了,太啰嗦,说起来都得长篇,给人嫌弃的)

怎么感觉你的生活圈好复杂!

我是不问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的。跟我无关的事情,我没有兴趣知道。

需要我帮忙可以找我。想跟我说其他人的八卦话,我总是接口有急事需要马上处理,很快就能让他们就知道我不关心这些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感觉你的生活圈好复杂!

我是不问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的。跟我无关的事情,我没有兴趣知道。

说来话长,就不说了,太啰嗦

自己独立住房后,就坚持自己独立过了,这样就清净多了
二胎我也不是坚决不要,只是不能要长辈帮忙 —— 不过那样难度就更大了
随缘吧,反正也无所谓

我老公说,家里又没皇位可以继承……

我爸总惦记着过继外孙
我老公跟我说,现在族谱就是自high,以后都得没有了 ——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呗,反正又没皇位可以继承
男人自己强才是关键,自己强了,自己女儿自然尊贵,反之就算是儿子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感觉你的生活圈好复杂!

我是不问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的。跟我无关的事情,我没有兴趣知道。

长辈以及其他人基本都不敢烦我老公的 —— 会被直接怼的
自从自己独立带娃过日子开始,就从没有从我老公口中听到任何不好的传言or嚼舌根
都是我爸我妈各种给我说的……

就连我公婆对我老公不满,觉得他都不帮忙,也都是我公公跟我婆婆说,我婆婆跟我妈说,我妈跟我说的 —— 都不敢直接跟我老公说的

唯独有一次,我爸生的事,他找了我公公支持他,给我和我老公惹了大麻烦,他才不得不亲自出面,并且当面亲耳听到公公婆婆的胡言乱语 —— 公公婆婆当场被骂了……

明明我老公没说我什么的,偏偏我爸我妈都要各种给我挑错找茬为我好,给我压力很大
实际他们都不懂,他们女婿最需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