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V7.0 已经发布

楼主(2023-02-12):
KiCAD V7.0 已经发布,已经可以在https://mirrors.nju.edu.cn/kicad/windows/stable/上下载。

网友A:
终于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what's new?

查了下,比较有趣的是

layout时可以叠背景图像(方便抄板之类)
可快速连线(最短路径完成?)、增加属性栏(不用右键菜单一个个点)、自定义DRC
原理图拖元件线会拐弯了(kicad6是会拉成斜线)

等插件兼容性都差不多了我再编译个xp兼容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比较有趣的是

layout时可以叠背景图像,方便抄板之类

为啥要还要纠结XP呢 ,人要向前看啊!

网友:
这也太快了吧,V6.0都还没有熟悉

网友:
厉害,终于等来了。

网友:
win7好像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终于来了

7能打开6的工程吗?5到6给整怕了,现在还留着5版本的,以便不时之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能打开6的工程吗?5到6给整怕了,现在还留着5版本的,以便不时之需

7可以打开6的,但是7打开后的工程6打不开了,打开之前最好先备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7可以打开6的,但是7打开后的工程6打不开了,打开之前最好先备份一下

嗯,安装7用了下,发现这问题了,只要不是5到6那样的变革问题不大

网友:
看功能演示,感觉流畅度不错

网友:
https://www.kicad.org/blog/2023/02/Version-7.0.0-Released/

网友E:
真的很好用,秒杀v6,速度相对v5,提升200%

网友E:
一个重量级好处,直接导入AD的pcb文件,也就是后缀*.pcbdoc, 完美提取外形,封装,铺铜。

JLCEDA的资源也能完整无缝对接。三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重量级好处,直接导入AD的pcb文件,也就是后缀*.pcbdoc, 完美提取外形,封装,铺铜。

JLCEDA的资源也 ...

这个功能好啊,,,

网友:
看了下,升级了不少方便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重量级好处,直接导入AD的pcb文件,也就是后缀*.pcbdoc, 完美提取外形,封装,铺铜。

JLCEDA的资源也 ...

提取外形,封装,铺铜,效果不错。操作也很流畅。后续看看能不能,把PADS/ALLEGRO中布线的文件,无损地导入进来,且支持反复导入导出不丢失数据,像下面这样的:

分享5:免费提供4平台分段PCB设计工具效果体验(JlcedaPro/AD/Pads/Allegro)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5566-1-1.html

网友F:
KICAD7.0你们是怎么设置的!我打开软件后有明显卡顿几秒。

网友E:
引用 网友F:
KICAD7.0你们是怎么设置的!我打开软件后有明显卡顿几秒。

安装第一次打开会初始化封装和设置,再打开就没有了。 另外还有把微软输入法设置为兼容模式。

网友:
能画等长线吗?

网友G:
我发现支持泪滴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支持泪滴功能了。

之前版本是靠插件支持teardrops
7是原生支持

网友:
不错,以后就用它。什么也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很好用,秒杀v6,速度相对v5,提升200%

速度确实快。用 V6 时出现过卡顿;V5 没有。看来 V6 可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装第一次打开会初始化封装和设置,再打开就没有了。 另外还有把微软输入法设置为兼容模式。 ...

我这边每次打开pcb、sch等子程序,差不多要6秒左右才运行。不过运行了后基本不卡顿。

网友H:
请问一下,我加载弧线插件,出现了这个:

哪位大佬可以帮助 指点迷津?

网友:
打算安装一个玩玩,结果提示至少w8系统。感觉受到了歧视了~w8有w7好用吗?w8不是平板系统也就是玩具用的系统。
有没有谁推荐一个w7能装的版本

网友:
我的 mac 安装后,没有中文
———
不对,应该是切换中文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我加载弧线插件,出现了这个:

哪位大佬可以帮助 指点迷津? ...

KiCad Round Tracks

A subdivision- and/or native arc-based track rounding plugin for KiCad.

The goal is to algorithmically melt a PCB design, smoothing all tracks in a predictable manner.

KiCad Nightly (6.99) is not support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Cad Round Tracks

A subdivision- and/or native arc-based track rounding plugin for KiCad.

Thank you ! may be next version

网友:
之前装了个6,发现不能导入阿狸狗的brd文件,放弃了

网友I:
我使用的7.0 在新增符号库时 不可以写入。

网友J:
没用过,请问下,这三个版本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用过,请问下,这三个版本有什么区别?

最后一个才是安装文件,前两个是调试用的,与普通用户无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使用的7.0 在新增符号库时 不可以写入。

因为库的原文件在系统文件夹中,它是无法更改的,

可以创建一个自己的库文件,然后导入元件进行修改。

网友:
各位电工注意,由于插件不包含在 KiCAD 安装包和升级包里面,所以需要自己手工安装和更新。

每隔一段时间,请刷新一下插件管理器,并及时更新插件。

如果当时不行,就隔一天再试试,除非你有自己的路径,否则也没其它办法安装和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库的原文件在系统文件夹中,它是无法更改的,

可以创建一个自己的库文件,然后导入元件进行修改。 ...

谢谢了,已经可以了

网友:
已经用上,改进挺大的。

网友:
改进很大,很好用。

网友(2023-04-16):
Win7 还是不能用吧

网友:
已经全面过渡到JLCEDA,要是这个有好用的支持拼版插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