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感胶水是什么?为何用紫外线一照,就能瞬间变结实

楼主(2023-02-13):
【光感胶水是什么?为何用紫外线一照,就能瞬间变结实?-哔哩哔哩】 https://b23.tv/bqP9o19

网友A:
牙医就多用光感胶水。

网友B:
还以为从科学角度解释为什么紫外线一照就会变硬,结果点进去说了一通废话只是发现新大陆似的介绍了“一种神奇的胶水”……

这玩意对于电工来说不陌生啊,坛里大多数人都应该知道感光绿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从科学角度解释为什么紫外线一照就会变硬,结果点进去说了一通废话只是发现新大陆似的介绍了“一种神 ...

感谢省流,紫外线固化,玩电子的都应该听过。女人玩得更多指甲灯

网友C:
为什么我用的,要照好久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牙医就多用光感胶水。

对的,我补牙就是用的紫外线固化胶

网友:
不就是UV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用的,要照好久才干?

氧气会抑制固化过程,所以表面一层总是很难干。

解决办法有:
1.用更大功率的UV光源(大力出奇迹定理)
2.用多种波长的UV光源结合(例如混合适当比例的365nm/395nm/420nm UVLED),或者用水银灯之类的广谱UV光源
3.条件许可的话,可以用塑料薄膜覆盖表面再固化,或者泡在水里固化
4.固化完用酒精/异丙醇清洗掉表面残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氧气会抑制固化过程,所以表面一层总是很难干。

解决办法有:

或者直接买
可表干
表干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或者直接买
可表干
表干好

顺便提一下,高粘度可表干的UV胶可是飞线或者粘零件的好东西。位置摆正之后照几秒即可固定。

飞线可以整理的非常整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顺便提一下,高粘度可表干的UV胶可是飞线或者粘零件的好东西。位置摆正之后照几秒即可固定。

飞线可以整 ...

一直想要,老哥有品牌和型号的胶水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要,老哥有品牌和型号的胶水推荐吗?

我用的是 蓝田9311,价格不贵性能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