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注册,两分钟带你搭建ChatGPT中文环境(vscode))

楼主(2023-02-13):
【无需注册,两分钟带你搭建ChatGPT中文环境!-哔哩哔哩】 https://b23.tv/w88PB9N

网友:
不需要梯子吗?

网友:
测试可用, 神奇啊。

网友:
确实不错,完全能用

网友:
测试可用,阿莫

网友A:
好像还差点事,这个AI不能就一个话题连续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差点事,这个AI不能就一个话题连续回答。

我刚也测试了下,确实如此。

网友:
我:麻烦用STM32 HAL库写一段STM32F103 LED闪灯程序

(问几次了,为什么它不用HAL库呢)

ChatGPT: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定义LED引脚
#define LED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_GPIO_PIN GPIO_Pin_5

//初始化LED引脚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LED闪灯函数
void LED_Blink(void)
{
    while(1)
    {
        GPIO_SetBits(LED_GPIO_PORT, LED_GPIO_PIN);
        delay_ms(500);
        GPIO_ResetBits(LED_GPIO_PORT, LED_GPIO_PIN);
        delay_ms(500);
    }
}

int main(void)
{
    LED_Init();
    LED_Blink();
    return 0;
}

网友:
其实它应该是多人共用一下账号,没法上下文,转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差点事,这个AI不能就一个话题连续回答。

vscode的不是微软的吗?这个方法我没有看到安装第三方的东西,应该也是微软官方的啊,不应该有这种bug。

建议大家做这个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vscode的不是微软的吗?这个方法我没有看到安装第三方的东西,应该也是微软官方的啊,不应该有这种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证明了的确是不能持续上一个会话。

只能单句单句,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网友:
不是中文版的可以的

网友B:
刚才试了一下:

问:人矿什么意思?
答:sorry,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文明使用本AI助手!

问:你来自哪里?
答:我来自中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试了一下:

问:人矿什么意思?

很抱歉,您的问题存在一些模糊。“人矿”这个词语并没有明确的意义,在常见的语境中并不存在这个词汇。如果您想了解某个特定词语的意思,请提供更多上下文和细节,我将尽力为您解答。

网友:
原来是敏感词来的,删除……

网友:
真的可以,赞

网友C:
免注册免账户登录chatGPT
https://aigcfun.com/
试过,可以上下文连续,但有点慢

--------------------------------------------------------
相同的问题,2个网站却出现不同的结果:
是不是国内的镜像中信息都是加工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注册免账户登录chatGPT
https://aigcfun.com/
试过,可以上下文连续,但有点慢

你的问题都不一样。

你每个字都一样,包括标点符号,再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都不一样。

你每个字都一样,包括标点符号,再问一下。

国内的镜像会不会做过手脚的(个人瞎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免注册免账户登录chatGPT
https://aigcfun.com/
试过,可以上下文连续,但有点慢

你问他今天几号,他说是2020.7.14

网友:
vscode里面的中文版chatGPT回答说,“今天是2020年7月15日。”

网友:
试了一下,可以用哟!

网友:
体验一把,真的可以啊

网友:
有点意思,但是为什么日期总答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