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网盘太恶心了:不断劫持右键菜单

楼主(2023-02-13):
右键菜单有一条:上传至百度网盘,我给删掉了,然后百度网盘又给添加进来了,反反复复好几次了,真的恶心死了,是不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恶心就不用呗。

网友A:
百度网盘这种应用,不用虚拟机包着运行是在想啥呢

网友B:
百度网盘我现在在 sandboxie 里运行,比在 VM 里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网盘我现在在 sandboxie 里运行,比在 VM 里方便

我是在虚拟机的sandboxie里面跑

网友:
清理好之后把注册表右键相关项权限设为只读。

网友:
sandboxie只能防止它修改你电脑上东西,不能防止它读你电脑上的东西。
像这种东西,单独一台设备物理隔离最方便,下的慢需要低功耗设备,旧手机最适合了。

网友:
我用附件里的东西干掉他。!

网友:
为何我有的应用程序,在沙盒里无法运行啊?点击了没有任何提示,就是不运行,在正常环境下可以运行的,用管理员模式还是不行

网友C:
买好一点的u,流氓软件全部虚拟机内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网盘这种应用,不用虚拟机包着运行是在想啥呢

每次运行开一下虚拟机是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好一点的u,流氓软件全部虚拟机内运行。

你用的什么u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百度网盘我现在在 sandboxie 里运行,比在 VM 里方便

是这样操作的吗?
在真实系统中下载安装包然后使用右键「在沙盒中运行」,之后在沙盒环境中完成安装,这样百度云客户端就只安装在沙盒中了,
客户端的运行也必须通过沙盒——通过内置的菜单从「从开始菜单运行」,
当然你在真实系统中是看不到这个百度云的安装目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操作的吗?
在真实系统中下载安装包然后使用右键「在沙盒中运行」,之后在沙盒环境中完成安装,这 ...

我一般是沙盒右键菜单->运行->沙盒工具->Windows 文件资源管理器,然后再找程序运行

安装时只要安装程序是在沙盒中运行的就行,
安装后使用时,打开那个“Windows 文件资源管理器”后在地址栏输入“桌面”先跳转到桌面,就能看到百度网盘的快捷方式了

或者你使用得多的话,可以直接建一个到
C:\Sandbox\<UserName>\<SandboxName>\user\current\AppData\Roaming\baidu\BaiduNetdisk\baidunetdisk.exe
的快捷方式来启动

网友:
change macbook

use so easy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沙盒右键菜单->运行->沙盒工具->Windows 文件资源管理器,然后再找程序运行

安装时只要安装程序 ...

请教一下,这个是每次运行都会执行一次安装百度网盘的过程吗?
测试了一下“  沙盒右键菜单  ” 楞是没找到!

win10 专业版 21H2  1904.2604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是每次运行都会执行一次安装百度网盘的过程吗?
测试了一下“  沙盒右键菜单  ” 楞是没找 ...

网友D:
沙盒 已经安装好了!

想法是  直接再沙盒中运行百度网盘。
遇到问题:  本机上右键没有在沙盒中运行的选项!在沙盒中安装的话 关闭时又会自动删除!
本想这个沙盒启动比虚拟机要快。。。

网友:
大家的都是这样吗?我的不会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沙盒 已经安装好了!

想法是  直接再沙盒中运行百度网盘。

问 ChatGPT:

Windows 沙盒可以保留退出之前的状态吗?

答:

Windows 沙盒是 Windows 10 操作系统中的一个内置工具,用于运行不受信任的应用程序或文件,以增强计算机的安全性。当您使用 Windows 沙盒时,该应用程序会在一个隔离的环境中运行,当您关闭该应用程序时,该环境会被清除,以确保您的计算机不会受到任何潜在的威胁。

由于 Windows 沙盒是一个隔离的环境,因此它不能保留退出之前的状态。每次打开 Windows 沙盒时,它都会创建一个全新的隔离环境,以确保您的计算机的安全性和隐私。这意味着任何在 Windows 沙盒中进行的更改、文件或应用程序都会在退出时被删除,无法在下一次使用 Windows 沙盒时保留。

如果您需要保存退出之前的状态,您可以考虑使用虚拟机软件,例如 VMware 或 VirtualBox,来创建一个虚拟机并在其中运行不受信任的应用程序或文件。在虚拟机中运行的所有操作都会被保存在虚拟机的磁盘中,并且可以在下一次打开虚拟机时继续使用。请注意,虚拟机需要一些额外的资源和设置,因此在使用虚拟机之前,您需要了解虚拟化技术的基本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 ChatGPT:

Windows 沙盒可以保留退出之前的状态吗?

受教了,把沙盒当成  快速启动的虚拟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是每次运行都会执行一次安装百度网盘的过程吗?
测试了一下“  沙盒右键菜单  ” 楞是没找 ...

是先运行 Sandboxie 软件,在它的界面中有沙盒列表
可以创建多个沙盒的,不是只能用默认的 DefaultBo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先运行 Sandboxie 软件,在它的界面中有沙盒列表
可以创建多个沙盒的,不是只能用默认的 DefaultBox

明白啦!

网友:
确实啊,我5900+32G,打开资源管理器慢如牛,一通忙活发现是这货在捉妖,卸掉了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先运行 Sandboxie 软件,在它的界面中有沙盒列表
可以创建多个沙盒的,不是只能用默认的 DefaultBox

请教个问题

sandboxie plus 与 sandboxie两个版本 推荐用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个问题

sandboxie plus 与 sandboxie两个版本 推荐用那个?

首先要感谢提供了信息的电工

刚才去查了一下,官方是这样解释的(机翻):

Sandboxie 有两种风格,Plus 和 Classic。它们都共享相同的核心组件,这意味着它们具有相同级别的安全性和兼容性。 不同的是用户界面中功能的可用性。

Plus 的构建有一个基于 Qt 的现代 UI,它支持自项目开源以来添加的所有新功能:

- 快照管理器 - 此功能可获取任何框的副本,以便在需要时进行还原
- 维护模式 - 它允许在需要时卸载/安装/启动/停止沙盒驱动程序和服务
- 便携模式 - 您可以运行安装程序并选择将所有文件解压缩到目录
- 用于阻止访问 Windows 组件(如打印机后台处理程序和剪贴板)的其他 UI 选项
- 启动/运行和互联网访问限制的更多自定义选项
- 全局热键终止所有盒装进程
- 每个沙盒的新防火墙,支持 Windows 筛选平台 (WFP)

Classic 版本具有不再开发的基于 MFC 的旧 UI,因此它缺乏对 Plus 功能的本机界面支持。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在 Sandboxie.ini 配置文件中手动配置,并且现在仍然可以应用一些有价值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