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现在主要用什么M3核的MCU?

楼主(2023-02-13):
有几年没做硬件了,最近有个项目要做一个数据加密转发的,有网络,有4G。
之前都是使用STM32,去年涨价后是不是很多都替换成国产了,有大量使用的还请推荐一些。
注意需要RAM要大点,至少20k以上吧。还有可能要做烧录控制,我记得stc原理有直接输出一个烧录文件,限制可以使用多少次。用户拿去也看不到hex文件。不知道ARM的有没有类似工具。这样如果用户自己生产我可以按照生产数量收费。
4G模块现在打算使用AIR724   cat1的模块,用AT命令控制,之前做过sim800的AT控制,上手容易些。感觉价格还行。看看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推荐。

网友A:
有一些下载工具有支持下载次数的限制,比如之前淘宝买过一个创芯工厂的下载工具,离线在线均支持,支持很多芯片。

网友:
国产的哪家便宜用哪家,我一般用GD32的,毕竟做得时间长

网友B:
AIR724UG, 好用得很,还要啥MCU,直接用Luat 开发。好用方便省钱。

网友:
干脆直接就全部用一个AIR724 实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下载工具有支持下载次数的限制,比如之前淘宝买过一个创芯工厂的下载工具,离线在线均支持,支持很多 ...

好的。谢谢。我搜一下看看他家的是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R724UG, 好用得很,还要啥MCU,直接用Luat 开发。好用方便省钱。

主要是我第一次用luat,不知道难度。这个时间紧就一个月。单片机AT控制的方式做过,更稳当。打算做完了在研究luat,然后再做个升级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搜一下看看他家的是怎么设置

正点原子的也可以烧录次数限制,还可以远程发个限制次数,限制烧录器的文件,非常方便

网友C:
直接GD或者雅特力主频还高,M4内核, 便宜又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GD或者雅特力主频还高,M4内核, 便宜又好买

GD有办法限制工厂生产时候的烧录次数么

网友D:
STC的脱机工具link1D 可以控制下载次数  而且还有这个发布项目程序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AIR724UG, 好用得很,还要啥MCU,直接用Luat 开发。好用方便省钱。

请问AIR724UG支持eSI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的脱机工具link1D 可以控制下载次数  而且还有这个发布项目程序  很好用

STC的这个确实很好用。但是我看了一下没有大RAM的型号

网友:
STM32F103C8T6?
零售12块一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GD有办法限制工厂生产时候的烧录次数么

随便买一个离线烧录器,或者用论坛开源的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买一个离线烧录器,或者用论坛开源的自己做一个

这就要做俩东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IR724UG, 好用得很,还要啥MCU,直接用Luat 开发。好用方便省钱。

移远的QuecPython有没有了解过,不知道怎么样,我们主要用移远的模块

网友F:
GD32E230 便宜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移远的QuecPython有没有了解过,不知道怎么样,我们主要用移远的模块

我用了,感觉蛮好,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GD32E230 便宜好用

以太网芯片有没有推荐。我都好几年没用过了。之前都是DP83848,跑LWIP协议。现在主流是什么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移远的QuecPython有没有了解过,不知道怎么样,我们主要用移远的模块

移远厂家推荐我用C_SDK 开发的,没见他们推QuecPython呢,我拿到的资料是这样的。2.4G 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远厂家推荐我用C_SDK 开发的,没见他们推QuecPython呢,我拿到的资料是这样的。2.4G 的资料。

我和你的感觉好像正好相反,
QuecPython 他们有专门的群技术支持,但是C_SDK  支持非常有限, 也可能是模块的问题,我用的是cat1,支持还是非常到位的。当然python也有python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太网芯片有没有推荐。我都好几年没用过了。之前都是DP83848,跑LWIP协议。现在主流是什么方案 ...

如果 10M 够用的话,,CH32V307 不错,,自带 PHY,,集成度很高。。

一般 MCU 都只集成 MAC,,集成 PHY 的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 10M 够用的话,,CH32V307 不错,,自带 PHY,,集成度很高。。

一般 MCU 都只集成 MAC,,集成 P ...

还有CH32F207,V307是RISC V内核,F207是 M3内核,外设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