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存储空间已损毁,怀疑是硬盘背板的锅

楼主(2023-02-13):
装机环境:黑群+希捷酷狼。已经运行几年了,期间陆续有2块酷狼硬盘报存储空间已损毁,关机重启又好了,过段时间又报损毁。硬盘单独拔下来看SMART信息一切正常。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硬盘背板导致的?或者是sata线松了接触不良?
看到背板上还有一些电路,从sata线上取信号做指示灯。现在已经把背板拆掉了,sata线直连硬盘和主板。
大家有遇到空间损毁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看pending sector是不是不为0。如果不为0,说明有扇区crc失败,可能是软错误(磁介质不稳定,或上次写入不稳定),也可能是硬错误(坏道)

网友:
我以前Dell服务器的坏过一个背板。

是否所有坏盘都在一个位置?而这硬盘拔出来,插到其他地方却是好的?

如果是的话,应该就是背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pending sector是不是不为0。如果不为0,说明有扇区crc失败,可能是软错误(磁介质不稳定,或上次写入不 ...

smart信息的05和C5都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art信息的05和C5都是0

其它硬盘都也是0?

网友B:
你这个可能是供电不足,只有1个大4D接口
我用背板,类似这种非服务器的,会额外焊一个电源线,然后背板上再怼上一些大电容,有个4盘位的和8盘位的,都用着很稳定,从没掉过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以前Dell服务器的却坏过一个背板。

是否所有坏盘都在一个位置?而这硬盘拔出来,插到其他地方却是好的? ...

不是坏在背板的同一个位置。硬盘拿出来插到USB硬盘盒上面是好的。
但是背板坏过硬盘后,有个状态指示灯不亮了。所以我这次直接把背板拆了,用SATA线直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硬盘都也是0?

是的,群晖定期会有SMART检查,非0的话会提醒。而且这是酷狼硬盘,这么容易报损毁,感觉比西数的CMR蓝盘还不靠谱。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换背板还是会这样。最后上服务器,蜗牛星际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换背板还是会这样。最后上服务器,蜗牛星际不靠谱。

我也是用的蜗牛机箱,很稳定啊,不过我不是原装主板和电源,后面的风扇也被我换了滚珠轴承风扇。
另外我还加了RAID卡,硬盘是接到RSID卡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换背板还是会这样。最后上服务器,蜗牛星际不靠谱。

蜗牛星际还可以啊,我一台蜗牛星际黑群,都运行了3多年了,很少管它,也没UPS,没电就停,来电就开,只是近来电源风扇坏了,懒得修,直接买个电源换上。。

网友:
我的蜗牛星际也好几年了,前两个月也出现空间已损毁,买了个8T企业盘换上拷备数据,电源风扇坏了,响得厉害,直接拆开把风扇拔掉了,待机功耗不高,没有也不影响

网友D:
我有3台蜗牛,2台A,一台B,都有一台A和B都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换背板还是会这样。最后上服务器,蜗牛星际不靠谱。

把背板拆了吧,损失了插拔硬盘的便利性,提高了SATA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能是供电不足,只有1个大4D接口
我用背板,类似这种非服务器的,会额外焊一个电源线,然后背板上再 ...

电源也没这么多硬盘供电口,没办法又用了大4D转 5 SATA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3台蜗牛,2台A,一台B,都有一台A和B都有这样的情况

背板上有好几个电源贴片电容是空着的,补焊上去可能会增加稳定性。

网友F:
硬盘真的出问题绝对会记录在smart上,有没有考虑是软件方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盘真的出问题绝对会记录在smart上,有没有考虑是软件方面问题

也有种说法是群晖对硬盘要求高,一不小心就报损毁。同一个硬盘用在windows上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板上有好几个电源贴片电容是空着的,补焊上去可能会增加稳定性。

心理安慰作用更大些。你看我1楼的背板的元件都焊满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有种说法是群晖对硬盘要求高,一不小心就报损毁。同一个硬盘用在windows上没任何问题 ...

可以把硬盘smart全图发上来让大家帮忙看看。任何硬盘的操作哪怕都会被记录的

网友:
我的4口群晖也有一个口插进去一段时间就会硬盘出错报警了,估计也是背板坏。

还没试过群晖的过保维修服务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心理安慰作用更大些。你看我1楼的背板的元件都焊满了

我的硬盘背板跟你的不一样,有两个供电插头。

网友G:
运行几年了,风扇咯吱响,清灰后,开不了机了,还没时间去弄它

网友:
坏硬盘,电源也很大关系,
还是大机箱好,用台式机台达电源,机箱空间大,散热也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运行几年了,风扇咯吱响,清灰后,开不了机了,还没时间去弄它

传说打破灰电平衡了。是不是没拔风扇插头就用吹风机狂吹风扇,结果风扇发出1000v高压电返回给主板把主板带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传说打破灰电平衡了。是不是没拔风扇插头就用吹风机狂吹风扇,结果风扇发出1000v高压电返回给主板把主板 ...

我怀疑你在我家安装了摄像头

网友H:
为啥用群晖反而一堆硬盘容易损坏,我们用个固态或者机械冷备份的10多年了还没问题呢.....

网友I:
我的也是蜗牛星际矿机,黑裙(DS918Plus系统)运行了半年左右,一块西数的4T紫盘提示损毁,硬盘是下载的4K电影基本空间已经用完,base模式没有组raid,提示损毁的时候还能正常访问数据,重启后就不行了!在群晖下执行S.M.A.R.T.快速检测提示硬盘正常,还尝试了把硬盘装在ubuntu电脑上但无法挂载,好像提示硬盘是未知的文件系统格式。。。路过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还能不能救,不行只能全盘格式化再试试看了。

网友:
同样遇过背板问题现在都用直连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啥用群晖反而一堆硬盘容易损坏,我们用个固态或者机械冷备份的10多年了还没问题呢..... ...

会不会与软raid有关,群辉能加阵列卡组成硬raid

网友J:
有可能是电源供电能力不足吧?我有一个黑群晖就是这样,换了一个大电源就好了。

搭车出售黑群晖一台,已经更换无声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可能是电源供电能力不足吧?我有一个黑群晖就是这样,换了一个大电源就好了。

搭车出售黑群晖一台,已经 ...

电源是250瓦的益衡7025B,挂4个硬盘+J3455,满载不超过60瓦吧,电源功率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是蜗牛星际矿机,黑裙(DS918Plus系统)运行了半年左右,一块西数的4T紫盘提示损毁,硬盘是下载的4K电 ...

用移动硬盘盒挂载到windows,再用UFS Explorer Professional Recovery直接读硬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把硬盘smart全图发上来让大家帮忙看看。任何硬盘的操作哪怕都会被记录的 ...

SMART信息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