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放大电路的类型和放大倍数计算方法。

楼主(2023-02-13):
求附件中的放大电路的类型和放大倍数计算方法。  另外再请教会仿真电路,同相端的要是接上-0.2V 或者 +0.2V ,信号是否就是各自在-0.2V 或者 +0.2V的电位上去叠加。

网友:
你搜索一下T型反馈网络,不知道放大倍数还可以仿真看看,反正这个放大倍数也不可调

网友A:
这是一个T型反馈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T型反馈网络。

谢谢 。 很清楚。 如果做个分压0.01V给同相端相连接,是否V_out 是在这个同相端的电位上叠加??   因为运放是正负压供电的,考虑到运放的VOS 正负25个uV,  我想在同相端接个固定的电位0.01V ,目的是克服掉运放的VOS 正负25个uV 会导致 0输入的时候会出现负电压出现。  请教,在同相端接个固定的电位0.01V  这样做可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T型反馈网络。

1uF的电容不影响当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uF的电容不影响当大倍数?

通过LTSPICE仿真来看,没有影响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