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节电池供电, 平时10uA/秒 , 请问一下大概可以用多久

楼主(2023-02-13):
如题,
3节5号电池供电,大概可以用多久呀?如,电流放电到1.2V就截止这样
设备平均电流10uA/秒
那么 年耗电量是多少mAH,
公式怎么计算的呀.

网友A:
10uA/秒 不是电流单位。是要表达每秒有个峰值 10uA 的脉冲电流么?那脉冲宽度多少?

网友:
干电池容量按3000mAh计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uA/秒 不是电流单位。是要表达每秒有个峰值 10uA 的脉冲电流么?那脉冲宽度多少? ...

就是一直是10uA这样子...用万用表测试, 一直10u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一直是10uA这样子...用万用表测试, 一直10uA

10uA * 24h * 365 = 87600uAh = 87.6mAh

网友:
电池也会自放电的吧,时间太久就出水了

网友B:
干电池在不同负载和不同温度下能放出的电量差别明显,而厂家一般不提供uA级的数据,不能准确估计。

10uA放电:
碳性电池按400mAh-1700mAh,40000小时-170000小时,4.5年-19.4年
碱性电池按1800mAh-2850mAh,180000小时-285000小时,20.5年-32.5年

而较好的电池储存寿命是7-10年,所以可知在10uA负载下“可以用多久”取决于电池的保质期而不是其容量,并且,使用碱性电池是没有意义的。

另外,根据经验,碳性电池也确实在超低负载的情况下有优势,不一定会输给碱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uA * 24h * 365 = 87600uAh = 87.6mAh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电池在不同负载和不同温度下能放出的电量差别明显,而厂家一般不提供uA级的数据,不能准确估计。

10uA放 ...

感谢感谢..+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电池在不同负载和不同温度下能放出的电量差别明显,而厂家一般不提供uA级的数据,不能准确估计。

10uA放 ...

碱性电池能提供的峰值电流比较大,碳性的不行。

网友:
如果是纽扣电池的那种形状呢,哪种电池的保存期限长一些,2032的那种好像只能保质3年的样子。如果有那种一直放着不用,然后偶尔用一下的需求,什么电池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2023-04-03):
自放电都不止10uA,与开路存放寿命没太大区别

网友C:
松下的纽扣电池 标称的储存时间是十年, 另外你也可以看下锂铁干电池 自放电小于1%, 储存时间也是十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下的纽扣电池 标称的储存时间是十年, 另外你也可以看下锂铁干电池 自放电小于1%, 储存时间也是十年 ...

标称储存时间10年,并不代表十年后就自己放光了,只是说十年后的情况厂家不管了,听天由命。能用就用不能用拉倒。。。
如果厂家已知十年差不多会放光,那么他们标称的储存时间不会超过5年。

网友:
我说的意思和你一样 储存时间十年 表示十年后肯定还能用。 锂锰电池和锂铁电池标称 自放电率都是1%以下。所以10年后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