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都是文科生在玩?有人用它解决过实际的技术问题?

楼主(2023-02-13):
成天都是问一些有争议的话题,或者历史问题。变成玩具了。有意思吗?
有用他解决过实际的技术问题吗?
例如:我要选一款5V/4A的SOP-8的负载开关,给我推荐几个型号,列出报价,推荐有库存的供应商。

网友A:
如果这个真能成的话, 那问它,我今年单身,工程师, 28岁,年入25W, 介绍个样子和范冰冰差不多的女朋友给你, 发她微信号给你

网友:
现在版本的chatGPT革的就是文科生的命。数学方面的智商还处于100以下的水平。

网友:
我问过一些, 都没有理想的答案, 只会讲个大概

网友B:
用好了挺方便的,等于请了一个会交流的工具书藏书库。

比如:

我使用十几种语言编程来应付不同的使用环境,

不可能记得住每种编程语言(有重复的,例如 x86、6502、MCS-51 等)的语法和库名称。

此时问 ChatGPT 就节约了每次要翻书的时间和精力,

那效率就高了太多了, 每次 Ctrl+C、+V 改改就行了。

请用 python 3 编写一段代码,用当前日期生成一个文件名,并检查该文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就将它改名为备份文件。

import datetime
import os

current_date = datetime.datetime.now().strftime("%Y-%m-%d")
file_name = "file_{}.txt".format(current_date)

if os.path.exists(file_name):
    i = 0
    while True:
        backup_file_name = "file_{}_{}.txt".format(current_date, i)
        if not os.path.exists(backup_file_name):
            os.rename(file_name, backup_file_name)
            break
        i += 1

with open(file_name, "w") as f:
    f.write("This is a file created on {}".format(current_date))

网友:
我问过一些,还可以的,不过不是硬件类的
有软件类的、算法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好了挺方便的,等于请了一个会交流的工具书藏书库。

比如:

自己有点印象,或者感觉应该有这个功能,但不确定,甚至搜索引擎也不好搜,这时候用它就挺好的
非常适合一孕傻三年的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有点印象,或者感觉应该有这个功能,但不确定,甚至搜索引擎也不好搜,这时候用它就挺好的
非常适合 ...

像我这样不孕也傻,因为记忆力太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我这样不孕也傻,因为记忆力太差

不觉得适合文科生

我问它探春和亲远嫁后会惨死么?
他居然说亲远是贾母的侄子……
中文还是不好的……
也不会摆爱心,试了好几次都摆不出爱心

也有敏感词的,比如不帮我找mp3,说违法
百度云也不找,也说会违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觉得适合文科生

我问它探春和亲远嫁后会惨死么?

大数据的整理和归纳本来就不是给文科生用的,文科生要求思维飘逸(不用顾及逻辑),否则文采就没了、文章也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真能成的话, 那问它,我今年单身,工程师, 28岁,年入25W, 介绍个样子和范冰冰差不多的女朋友给 ...

优秀的二楼

网友:
用它写了一个python带UI的网络继电器控制程序。比自己搜方便堵了

网友:
不排除以后网站可以为chatGPT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内容,花点钱被收集之后,就可以很容易的给你推荐了

网友:
请客观看待,别希望她可以每天给你找100个寂寞少妇,并让你金枪不倒

网友:
楼主,你这个问题,新版的bing可能真可以做到,但目前我的账号还在候补名单里,暂时测不了,等开放使用了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专业技术问题要是能给个比较准确的回答,智力轻松超过99%的人类了

网友:
最近在写文档,我让它给我列表可靠性试验和对应的国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