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E2213HB开机LOGO闪一下就没了

楼主(2023-02-14):
有两台HP E2213HB显示器,一台好的,一台有故障的,故障表现是按开机键,开机画面LOGO闪一下又没有了,重复按开机,也是同样的表现

把好的显示器的电源板换过去,显示器恢复正常。

请坛友们指点一下,电源板怎么维修,检查方向是什么?

网友:
找坛里的维修大神。

网友A:
有两台的话  交换 大法

网友:
像是 背光 升压板问题

网友B:
一边灯管坏了,升压过压保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边灯管坏了,升压过压保护了吧

屏幕的灯管没坏,换了好的显示器电源板过来测试屏幕,屏幕一下就点亮了,很正常!

就是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台的话  交换 大法

确定了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C:
先量一下450V电容两端电压是否正常。
输出侧那些二极管量一下,再就是光耦,基准电压芯片,电源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定了是电源板的问题!

是不是电容失效了,把电容全部换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量一下450V电容两端电压是否正常。
输出侧那些二极管量一下,再就是光耦,基准电压芯片,电源芯片 ...

更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容失效了,把电容全部换新试试

没有,电容误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