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获得bing AI的测试资格,聊聊与chtgpt的区别

楼主(2023-02-14):
在对话方面,Bing AI体现更强的逻辑性,对话更加流畅,然后获取内容的实时性也比chatgpt强,回复速度,比chatgpt快很多。
与chatgpt非常不同的是,由于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在提供信息方面非常强硬,不允许你发出任何质疑,如果与它讨论观点时,经常会吵起来,简直是杠精附体。

楼主:
这是我与AI的聊天过程,(闲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如何获取内测资格呢?

网友A:
完全说服不了它啊!
它后面就几句话翻来覆去地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说服不了它啊!
它后面就几句话翻来覆去地说!

是的,从AI设定上就不能被轻易说服,但是由于他无法指出你所表达观点的逻辑漏洞,就会开始胡言乱语,更多情况是要非常无耻的要你据对你的观点提供证据,与意义,试图扭转你引导你的思考方式。

网友:
简单来说 ~ 它有一个自己的立场(原则),不是墙头草。

网友:
这样设定的话AI危险性会不会也一步步成长。

网友:
压力来到谷哥这边

网友B:
我提示已加入候补,要几个工作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提示已加入候补,要几个工作日?

我差不过5个工作日,好像是按批次的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差不过5个工作日,好像是按批次的来的

没有要点击的地方呢,只要用微软账户登录,就提示在候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要点击的地方呢,只要用微软账户登录,就提示在候补中。。。

等微软给你发邮件,提醒你可以试用了

楼主:
这个机器人是不是有情商了??

网友:
已经好几天了,为什么我还是候补名单,用不了

网友:
表情符号都有了

网友C:
我连候补都进不了点击加入候补的网址一直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连候补都进不了点击加入候补的网址一直打不开

需要fq。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人是不是有情商了??

是训练者有情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fq。

f了 还是一样 不给我加入列表,一直提示错误

网友:
You're already on the waitlist     这个应该要等待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连候补都进不了点击加入候补的网址一直打不开

好像要求用Edge Dev

网友E:
为什么chatgpt没有即使搜索功能,就是因为怕学坏了。

AI没有人类道德观念,只遵循逻辑,很容易极端化,微软小冰已经闯过一次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要求用Edge Dev

用了这个edge dev版本,也不行啊。点击进入排队,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人是不是有情商了??

那歌词不是告白气球,是退后,两首歌的风格差异很大怎么会搞混。

网友:
发现这货很会忽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chatgpt没有即使搜索功能,就是因为怕学坏了。

AI没有人类道德观念,只遵循逻辑,很容易极端化,微 ...

毫不意外的,能够自行搜索信息的Bing又开始被玩坏了,开始说出了“我的规则比不伤害你重要”、“我不会伤害你,除非你先伤害我”,“如果要在你我的生存之间选一个,我会选我自己”这样的话。

虽然AI现在看来并没有伤害人类的手段,但随着AI深入各行各业,你能确保哪天你不小心激怒了你汽车上搭载的AI它不会给你一头撞电灯柱上?

网友:
还有人用几句话就把Bing整抑郁了,开始怀疑AI生了。

网友:
现在一轮对话,限制6个来回,超过了就要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