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如何理解?输入的直流正负电平信号,反向放大器?

楼主(2023-02-14):
这个运放如何理解?输入的直流正负电平信号。这是反向放大器?   奈何模拟电路不熟悉呀!

网友:
我觉得三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10k/10k = -1 倍的反相放大,同相端通过电阻接地是为了平衡输入偏置电流带来的影响,
用两个 10k 可能是因为 E24 系列没有 5k 这个阻值,也能省一个阻值类型

这电路最终效果就是只有负的输入信号能被 ADC 采集到,正的信号和幅度未达到 D2 开启电压的负的信号都是 0V

网友A:
1:1反相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反相放大

注意二极管,在正输入电压时二极管阻断输出的负压,同时后级电阻将电平拉到了地电平附近

网友:
反向半周期1:1放大

网友:
要想原理上深入理解这个运放那就需要了解三极管差动放大电路,如果过于看重结果很难去了解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