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出主意,寻找合适的触摸屏供应商资源

楼主(2023-02-14):
目前开发一个触摸屏项目,情况是这样:
        选择触摸屏规格是,10.1寸高亮电容触摸屏,分辨率是800*1280,竖屏。 屏需要的协议是MIPI接口,亮度至少380-420左右,实现高亮效果。选择的MCU芯片连接屏接口定义,MIPI-DSI接口支持1-lane/2-lane MIPI,现在要找支持2-lane MIPI接口,屏供应商要求是能够量产的,已成熟且稳定运行的。
请教下大家,选择哪个厂家的屏,能够满足这种要求,找了不少家,发现都不能够满足,大多数都提供4-lane MIPI  量产 10.1寸屏。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4-lane 屏能不能配置成只用2lane?

网友:
看速率,mipi速度两端速度够快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显示帧率色彩深度等等都会影响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4-lane 屏能不能配置成只用2lane?

想到了一个办法来实现,暂不知道是否可行。
因为目前10寸屏供应商全部都是4-line方式,无法更改,只能适应。  MCU与LCD之前增加一个芯片, SN65DSI84TPAPRQ1,以实现MIPI DSI 至LVDS的数据流转换,直接就满足了 4-line至2-line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