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计算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加速度对不?

楼主(2023-02-14):
如题,用到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网上资料说伺服电机带动负载是几倍电机转动惯量,这个不很理解,我想这样计算电机的加速度,不知对否:

将负载(含电机转动惯量)折合成离电机转轴L、质量M(简单化,现只考虑物体水平运动,忽略摩擦力),根据电机扭矩(当然步进电机要低速,高速扭矩要小了),计算负载受到的力(电机扭矩N牛米,距离L处扭矩可得到),有了推动力,有了质量,就可得到物体的加速度,这样倒推驱动电机的脉冲频率,对不对?

照上述,小伺服电机驱动质量很大的物体运动也没问题啊,我加速度小一下就是了,资料上说伺服电机负载几倍转动惯量,这个不很理解

网友:
就是用水平运动类比转动么。
把质量对应成转动惯量
把速度对应成角速度
把摩擦力对应成粘滞力

转子转动惯量通常比较小。
加了负载以后可以按照结构计算整体的转动惯量,通常是转子转动惯量的好多倍。

找了个参考资料:
伺服驱动系统中,常见5种传动机构的负载惯量计算方法
在上述五种模型的基础上,可以给出伺服驱动系统中,常见5种传动机构的负载惯量计算方法(丝杆机构、同步带轮机构,齿轮齿条结构、圆盘结构、长臂结构)
blog.csdn.net/qq_32662015/article/details/109496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