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ee Suite 无法正常运行在win10下 有没有大神支个招?

楼主(2023-02-15):
驱动可以正常识别,软件可以打开并显示已连接状态,但就是没法使用。

网友A:
先用 Wireshark 抓包看看 USB 设备的枚举过程是否正常,后续是否有通信的数据
确定一下是否是软件显示已连接,实际上并没有连接成功,软件内部执行时其实有错误但没报出来

楼主:
重新安装官方最新的dxsw64a及usbeesuitesw v1.1.78
可以看到逻辑方波,但示波器的波形无法正常显示。我在D0,D7,CH0都接上了10KHz的正弦波。

楼主:
晕,重启系统后,连逻辑波形都没有了

网友:
多点几次 偶尔能好

网友B:
这个软件有什么优点?
一般用salea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有什么优点?
一般用saleae

好处是有示波器功能,可以与逻辑电平对应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 Wireshark 抓包看看 USB 设备的枚举过程是否正常,后续是否有通信的数据
确定一下是否是软件显示已连 ...

Wireshark 不会用
刚刚装了Wireshark ,没发现有USB抓包选项
都是网络抓包的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Wireshark 不会用
刚刚装了Wireshark ,没发现有USB抓包选项
都是网络抓包的选项 ...

下载最新版本的,安装的时候要装 USBPcap

楼主:
看来USBee Suite应该是无解了,切换到saleae Logic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