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手里有个W210 无线键盘,想改蓝牙,有没有办法?

楼主(2023-02-15):
目前看键盘内的芯片应该是定制的,在网上查不到信息。有没有可能替换成带蓝牙的芯片

网友:
京东自营蓝牙键盘不到40元,咸鱼10元也有。买个拆线路板,安装到你的键盘可以吗?

网友A:
有楼主方案卖了210买蓝牙,站长方案卖了QQ努力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年老掉牙的奇瑞QQ,想改装成法拉利,有没有办法?

办法肯定有,但没有必要!

机械的,扔了有点可惜,感觉是进水把芯片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楼主方案卖了210买蓝牙,站长方案卖了QQ努力赚钱。

主控坏了,不值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械的,扔了有点可惜,感觉是进水把芯片烧了

我的淘宝店里有改蓝牙模块,就是替换原来主控,只用原键盘的矩阵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淘宝店里有改蓝牙模块,就是替换原来主控,只用原键盘的矩阵部分。 ...

一顿飞线那种呗?

网友D:
楼主可以用支持OTG USB的单片机的写个程序读取接收器的数据,再用蓝牙模块发送数据到电脑,你这套直接安装到键盘里面,不想用蓝牙还可以回到从前

网友E:
真有人改成罗技k375s主控,套件价格450,还不带无线接收器键盘帽与轴,玩这个比较烧银子。

重要的是你的108个轴还有键盘帽的价值,相信普通轴也不会花500多改装了,上千元的机械属于发烧级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有人改成罗技k375s主控,套件价格450,还不带无线接收器键盘帽与轴,玩这个比较烧银子。 ...

我换个ikbc的三模的,可能也就4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顿飞线那种呗?

只用接行和列,24根左右,然后软件配置键位。
不是那种每个键位都要一样的那种,那种要上百根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用支持OTG USB的单片机的写个程序读取接收器的数据,再用蓝牙模块发送数据到电脑,你这套直接安装 ...

有人这么做,但电池耗不起。
键盘电流10几毫安,再加上转发器2,3十毫安。比原生的不到1毫安差太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换个ikbc的三模的,可能也就400了

买块PCB吧, 重用轴和键帽, 外壳. 就像上面说的, 改就改罗技375S, 罗技的优联是真不错, 比蓝牙还给力, 关键同时还带蓝牙. 支持三个设备切换.
不嫌恶心可以飞线大法, 那么你只需要几十块钱买个375S的主控, 要是自己有罗技优联鼠标之类的, 接收器也省了, 接收器一般的可以拖多个设备. ---有些老罗技鼠标的接收器也能配上优联设备, 但同时只能配一个, 这种接收器没有优联标志.

我有个w210 mini红轴, 感觉手感不太好, 触底咣咣的. 改了优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块PCB吧, 重用轴和键帽, 外壳. 就像上面说的, 改就改罗技375S, 罗技的优联是真不错, 比蓝牙还给力, 关 ...

拆轴 怎么拆方便,真是不爱飞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拆轴 怎么拆方便,真是不爱飞线

吸锡器, 烙铁多加热一会儿, 熟练了一下一个. 先加热时间不够, 孔内没彻底融化, 吸不动.
然后80多块买个pcb, 再五六十买个控制模块

买完你发现, 最好能换轴, 于是再买拔插底座
就是一条不归路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的淘宝店里有改蓝牙模块,就是替换原来主控,只用原键盘的矩阵部分。 ...

255的套装那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吸锡器, 烙铁多加热一会儿, 熟练了一下一个. 先加热时间不够, 孔内没彻底融化, 吸不动.
然后80多块买个pc ...

我选择换个键盘吧,我对轴的要求有反馈力就行,不软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255的套装那个么?

不是,那个是改thinkpad键盘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67116206883

网友H:
键盘是行列式扫描的,哪里要飞那么多线呢?,飞键盘线顶多24根线,对于电工来说毫无压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键盘是行列式扫描的,哪里要飞那么多线呢?,飞键盘线顶多24根线,对于电工来说毫无压力 ...

不不不, 你的行列和他的行列未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不不, 你的行列和他的行列未必一样

好吧,电工时间久了,对于逻辑复杂的东西就不想考虑了,扔了换个蓝牙键盘吧,有两个蓝牙键盘一个使用十年以上一个使用了七八年了,依然好用,两节5号电池可以使用半年以上,两个都几十元购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