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字库(硬盘)芯片是不是没有实现磨损均衡?

楼主(2023-02-15):
如果磨损均衡实现了,弄个字库(手机硬盘)写入量统计应该不是难事,
可是哪个手机的字库有写入量统计功能呢

网友A:
字库芯片不是提供编码字库的吗?右不需要频繁写入,怎么还需要磨损均衡呢? 那是EMMC要做的事吧。写入量统计也是软件的事吧。看不到与芯片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库芯片不是提供编码字库的吗?右不需要频繁写入,怎么还需要磨损均衡呢? 那是EMMC要做的事吧。写入量统 ...

字库就是手机的硬盘,即flash芯片,所有数据都在上面,怎么不写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字库是Flash,

网友:
楼主的意思,手机显示也像单片机点显示屏一样,点一个字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字库是Flash,

好像都这么叫,以前跟人说flash芯片,人家还不懂了

网友:
就是手机存储吧,关字库什么事?

网友C:
楼主爱装B,装出事来了吧,这里都是专业人员,不能叫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爱装B,装出事来了吧,这里都是专业人员,不能叫字库

给手机换存储芯片的,好多说换字库的,你说bga换存储芯片的不专业么

网友D:
手机的EMMC ,UFS, TF卡 都带内置擦写均衡, 裸的 NAND Flash不带,靠ECC和文件系统软件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的EMMC ,UFS, TF卡 都带内置擦写均衡, 裸的 NAND Flash不带,靠ECC和文件系统软件来做。 ...

TF卡是外插的,不能算内置?

网友:
Emmc,ufs,tf卡都是有smart功能的只是被隐藏了,需要特殊指令与编程器或者读卡器能查看。最主要是特殊指令集有没有泄漏出来其它硬件都好说。

Xgecu tl866ll或者t56编程器就支持一些emmc查看寿命。
这是用上面说的编程器查看的闪迪emmc的寿命数据图片:

字库是修手机的老说法,以前非智能手机的硬盘容量很小的,操作系统也是很小的,汉字字库编码比操作系统大很多,加上那个时候非智能手机很可能都不一定有操作系统就是类似与51单片机一样果机运行的,所以叫做字库相对来说确实比较正确。

比如萤石专用监控tf卡配合萤石摄像头就有卡健康程度提示,可以提前知道卡是不是要损坏了,这其实就是读取了卡smart数据。不要问哪些emmc或者tf卡可以查看寿命,要看emmc嵌入的主控芯片这个指令有没有泄漏出来。还有就是这类指令流出来会坏卖二手emmc的好事,所以阻力也有的。
查看emmc寿命对于用户毫无意义,徒增烦恼。emmc不是ssd用户可以随便更换的,cpu与emmc都是相互加密的,换emmc等于手机主板报废。

网友E:
楼主你干脆开一个帖子回忆小时候的数码的帖子,咋感觉你老提字库就是在回忆小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干脆开一个帖子回忆小时候的数码的帖子,咋感觉你老提字库就是在回忆小时候了

通常说的换字库,指的就是换存储芯片
你diy过给手机换过字库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TF卡是外插的,不能算内置?

此内置非彼内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通常说的换字库,指的就是换存储芯片
你diy过给手机换过字库么  ...

好像有专门的手机字库芯片,只读不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字体。

网友E:
所有的Emmc芯片本身就有均衡写入功能,也有写入统计功能不需要手机系统管理,手机系统也管理不了。可能连emmc驱动都没有对emmc的smart读取的功能的支持。想手机查看emmc寿命永远也不可能了,看了也白看没法更换徒增伤悲而已
所有的emmc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像有专门的手机字库芯片,只读不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字体。

12864带字库液晶屏幕就有,现在没人用字库芯片了,主要是现代flash技术先进了,存储容量直接逆天了,1T的手机容量都不稀奇了,几兆的字库算个啥。

Tf卡都1.5t了,2800大洋的样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2864带字库液晶屏幕就有,现在没人用字库芯片了,主要是现代flash技术先进了,存储容量直接逆天了,1T的 ...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用字库芯片,比如这款高通的就不错,GT32L32M4W40,包含好几个字符集和不同大小的点阵,购买字库芯片有个好处,就是没有版权问题。

字符集        BIG5,GB18030,GB2312,UNICODE
点阵大小        12x12,16x16,24x24,32x32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用字库芯片,比如这款高通的就不错,GT32L32M4W40,包含好几个字符集和不同大小的点阵, ...

需要完整字符集的嵌入式产品都大概率上linux这类系统,不会差字库这点存储空间。单片机12864显示之类的也就特定一些字符,或者25spi存储器定制字库。实际产品中可能是成本考虑基本见不到字库这类芯片,12864带字库的屏幕比不带的贵了不止一点点可能这就是字库的成本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864带字库液晶屏幕就有,现在没人用字库芯片了,主要是现代flash技术先进了,存储容量直接逆天了,1T的 ...

容量100t的固态盘你听说过么
一个盘够买好几辆特斯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的Emmc芯片本身就有均衡写入功能,也有写入统计功能不需要手机系统管理,手机系统也管理不了。可能连em ...

带均衡写入功能芯片,均衡和nand没关系,均衡是主控实现的,
均衡都实现了,必然实现写入量统计,可是为啥手机都不能查看存储的写入量呢

网友H:
一直不理解,这个所谓的均衡,已经写进去的数据还动地方吗,如果不需要,那还是又很大存储空间从系统运行第一天起,只读不写,从来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不理解,这个所谓的均衡,已经写进去的数据还动地方吗,如果不需要,那还是又很大存储空间从系统运行第 ...

写进去动地方不是常规操作么
要不三星金士顿硬盘早倒闭了

网友:
标准的NAND FLASH,不管是并行接口还是SPI接口,都不带均衡。
EMMC=NAND+Controller,均衡算法就是这个controller做的,和主机没有关系,所以写入量统计和均衡并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