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了五羊本田CUB E,多少价格入手合适?【阿莫忠告:16、27、44楼】

楼主(2023-02-15):
我找到了本地的五羊本田专卖店,加了老板微信。

老板说车价5999(官网标价),后面加一个不防大雨的铝合金箱子698,然后可以优惠200元,也就是一共6500的样子。

还有多少空间?想先了解一下再跟卖家谈谈。

网友:
我的是五羊本田UB-E.

网友A:
除了扩展的脚踏板,没有看到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扩展的脚踏板,没有看到有变化。

我就是看你选择五羊本田才准备买它的,毕竟比普通品牌贵了很多。

不过如果比ub-e没有本质区别那我买ub-e也行的,省一点是一点。

网友:
6000多买电驴有些不划算吧,3000多买个9号或者雅迪还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你选择五羊本田才准备买它的,毕竟比普通品牌贵了很多。

不过如果比ub-e没有本质区别那我买ub-e ...

你这个是国标车吗?能上牌吗?

ub-e都已经是国标的极限了。

网友B:
买9号F90MAx 吧

网友C:
那俩个突出来的管子能拆掉吗? 我感觉很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俩个突出来的管子能拆掉吗? 我感觉很碍事

自己加的。ub-e 没有这管子。

我自己加了豪华金属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国标车吗?能上牌吗?

ub-e都已经是国标的极限了。

上牌是肯定可以的,就是价格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9号F90MAx 吧

比我发的这款稍便宜,但也比五羊本田 ub-e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牌是肯定可以的,就是价格贵了。

外观看起来一样,有什么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看起来一样,有什么改进?

还真不知道。

我又看了一遍你的帖子,我觉得按跟你一模一样的就可以,同样的型号同样的加装。

你上面说的豪华踏板是怎么样的?

网友D:
我以爲這車三千多,現在漲價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爲這車三千多,現在漲價了嘛?

问了UB-e也要4700,再加装个箱子座位什么的也要接近6000了。搞得不想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不知道。

我又看了一遍你的帖子,我觉得按跟你一模一样的就可以,同样的型号同样的加装。

这个,148元的。全金属。千万不要买塑料的,车一倒就断。

塑料的我已经断了2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UB-e也要4700,再加装个箱子座位什么的也要接近6000了。搞得不想买了。 ...

箱子淘宝买,自己安装。 不难。我第一次安装不上去,原来是铁架子加工有误差,店家重新寄了一个给我。

我买的时候4290元,已经涨过500元。现在4700 ?  这车市场口碑好,估计是涨价有底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子淘宝买,自己安装。 不难。我第一次安装不上去,原来是铁架子加工有误差,店家重新寄了一个给我。

专卖店老板说是24AH顶配的,他们只按官价销售,4780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专卖店老板说是24AH顶配的,他们只按官价销售,4780元。

24AH说明书写80km 行程。

我从来没有超过30km。 不过我开得不多,懒得计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AH说明书写80km 行程。

我从来没有超过30km。 不过我开得不多,懒得计较了。 ...

你的也是24AH啊,那就说明确实涨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24AH啊,那就说明确实涨价了。

好像只有24AH的才能解锁速度。

买个80元遥控器,一按,就能解锁。再按一下,又能重新上锁限制25km/h。

网友E:
1K6买了个铅酸台铃(可上牌),60km续航,踏脚板位置大,整体车身矮,方便两脚着地,买菜啥的随用随停,也不怕被偷。。。。

前面娃加个小坐凳,后面还可以带个大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K6买了个铅酸台铃(可上牌),60km续航,踏脚板位置大,整体车身矮,方便两脚着地,买菜啥的随用随停,也 ...

有照片或链接吗?一直为送娃上学头疼,没合适的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照片或链接吗?一直为送娃上学头疼,没合适的车

叫台铃小乐多,去当地的城中村,外卖骑手多的地方的店买,维护送个螺丝充个气啥的都免费,据说还有免费拖车服务,哈哈

1K6到手,我看淘宝报价都得2K+

踏板底下是4个铅酸电池,我看着他们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叫台铃小乐多,去当地的城中村,外卖骑手多的地方的店买,维护送个螺丝充个气啥的都免费,据说还有免费 ...

这种车的驾驶体验,跟五羊本田差远了。

楼主:
感谢阿莫,我昨天入手了UB-E,加装了原厂的后座和副厂脚踏板,初步体验很不错,提速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阿莫,我昨天入手了UB-E,加装了原厂的后座和副厂脚踏板,初步体验很不错,提速很快。 ...

可以参考我的改装和评测教程。

千万记住:推车的时候,不要在启动的位置!!  我新开的时候,将车从工地车库推出来,发生了2次误碰加速,整个车飞出去。

这车的油漆非常好,只是挂掉一点点白漆,而且底色也是白色,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A:
我解锁速度后,就不会超过15km就哔哔声。

但最快速度仍然显示25km。

店家说是因为当时技术所限。以后可能可以解锁成显示正确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解锁速度后,就不会超过15km就哔哔声。

但最快速度仍然显示25km。

我现在还没买解除限速的遥控器,但是骑到超过15km不会哔哔的。

对了,最后花了5100,就是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我的改装和评测教程。

千万记住:推车的时候,不要在启动的位置!!  我新开的时候,将车从工地 ...

我已经发生过冲出去一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发生过冲出去一次了。。。

哈哈,已经提醒过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已经提醒过你。

即使切换到p档,再捏一下刹车又会取消掉p档,这个切换模式很不好,因为捏刹车是很频繁下意识的动作。

网友:
貌似成都的专卖店没有卖这个车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即使切换到p档,再捏一下刹车又会取消掉p档,这个切换模式很不好,因为捏刹车是很频繁下意识的动作。 ...

所以,推车的时候,不能在启动档!!!

捏一下刹车就解锁了,不小心拧一下油门,车子就飞出去了。我之前就吐槽那个傻瓜想出来的? 好好的一个P档,形同虚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推车的时候,不能在启动档!!!

捏一下刹车就解锁了,不小心拧一下油门,车子就飞出去了。我之前 ...

是的,它这个环节就是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叫台铃小乐多,去当地的城中村,外卖骑手多的地方的店买,维护送个螺丝充个气啥的都免费,据说还有免费 ...

我的同样款式新大洲的,起来半年不到,现在续航都没有10km

感觉被老板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的同样款式新大洲的,起来半年不到,现在续航都没有10km

感觉被老板坑了  ...

新大洲与本田u-be同款?

我换了新电池(免费,厂家换),实测连续跑52km(24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大洲与本田u-be同款?

不是的 。24楼照片中的那种

楼主(2024-02-16):
引用 网友A:
这个,148元的。全金属。千万不要买塑料的,车一倒就断。

店铺送的踏脚是塑料的,已经都断了,不服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店铺送的踏脚是塑料的,已经都断了,不服不行。

车倒了,脚踏断了,脚或腿会受伤甚至骨折的。

所以,这148元不要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倒了,脚踏断了,脚或腿会受伤甚至骨折的。

所以,这148元不要省!! ...

鉴于你给我的建议都应验了,我决定听你的,立刻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同样款式新大洲的,起来半年不到,现在续航都没有10km

感觉被老板坑了  ...

铅酸电池骑到电池完全耗尽,容易损坏电池

网友:
https://item.jd.com/100022832023.html,续航满意,动力弱,跑的慢,只能做买菜车,我丢在地铁站做通勤,不敢买太贵的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鉴于你给我的建议都应验了,我决定听你的,立刻就买。

还给你一个建议,遇到路边有个小斜坡的,不要在小斜坡上骑行,车子非常容易摔倒!!!

我第一次不知道摔倒了。不服气,特地测试,再次摔倒!!

金属脚踏可以在摔倒的时候,保护脚和腿不受伤!因为它可以在车和路面之间形成一个安全空间,容纳着腿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给你一个建议,遇到路边有个小斜坡的,不要在小斜坡上骑行,车子非常容易摔倒!!!

我第一次不知道摔 ...

咦,会这样?

(画功了得)

网友H:
我家里有辆

新大洲的  72v 24ah。  新车都勉强开到  80km  (开3年后,续航大概就 20km-  )。   你们应该是48v 24ah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家里有辆

新大洲的  72v 24ah。  新车都勉强开到  80km  (开3年后,续航大概就 20km-  )。   你们应该 ...

锂电池?不会衰减那么厉害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锂电池?不会衰减那么厉害吧

肯定是铅酸电池啊。。

我的 整车 1200w电机 +  72v 24ah。 在jd 购买的。 包顺丰运费, 全部运过来,才 2400元左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肯定是铅酸电池啊。。

我的 整车 1200w电机 +  72v 24ah。 在jd 购买的。 包顺丰运费, 全部运过来, ...

我去年京东买的新日,1200W电机,72V 20Ah铅酸蓄电池,顺丰,差不多2600,黄牌电摩。
好像续航只能5,60公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去年京东买的新日,1200W电机,72V 20Ah铅酸蓄电池,顺丰,差不多2600,黄牌电摩。
好像续航只能5,60公 ...

2个牌子差不多, 应该都是常州生产的。    电动车能做到这样的价格,我也是挺惊讶的。

另外  原装配过来的电池非常好用。 我用了 3年, 然后在换了一组本地买的新电池。  才开了不到1年, 续航就只有 20km了。。。。

说明 原装过来的电芯是  厂家也是 选择过的。 并不是 垃圾 配给客户。。  这样牌子就做烂了!!

另外  新大洲  硬件配置都用料非常棒,  缺点是:装配工艺不好,  比如塑料件缝隙比较大。  新车刹车的行程没有调教过。买回来还要自己调教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肯定是铅酸电池啊。。

我的 整车 1200w电机 +  72v 24ah。 在jd 购买的。 包顺丰运费, 全部运过来, ...

你72v肯定无法上牌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72v肯定无法上牌照。

摩托车牌照。可以上的。  jd发货过来  证件 发票都是齐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2个牌子差不多, 应该都是常州生产的。    电动车能做到这样的价格,我也是挺惊讶的。

另外  原装配过来 ...

自带电量是扯淡,1格后就迅速没电,只好自己加了2个电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带电量是扯淡,1格后就迅速没电,只好自己加了2个电压表

你这个车头好像很好拆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自带电量是扯淡,1格后就迅速没电,只好自己加了2个电压表

迅速没电,加了电压表也没有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迅速没电,加了电压表也没有用。

肯定有用啊,自带的电量表掉一格之后,就可能随时外面没电推车了,多数电动车的电量表都是欢乐表,让人误认为电池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肯定有用啊,自带的电量表掉一格之后,就可能随时外面没电推车了,多数电动车的电量表都是欢乐表,让人误 ...

我如果快没电,但仍要继续使用电动车,我就随车带一个正浩户外电源。有1度电,给电动车充电半小时肯定能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摩托车牌照。可以上的。  jd发货过来  证件 发票都是齐全的。

要驾照啊。

网友:
考个e照。不难吧。

有些省份,一周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