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什么类型的拓扑结构?

楼主(2023-02-15):
一个600W开关电源上面的,这个结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推挽输出,全波整流,对不?模电忘光了

网友:
谐振半桥,图纸是LLC

网友A:
看示意图是半桥LLC拓扑,优点是开关损耗低(配合谐振实现ZVS/ZCS)、开关频率能做高,缺点是占空比调节和输出范围有限、不适合大动态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示意图是半桥LLC拓扑,优点是开关损耗低(配合谐振实现ZVS/ZCS)、开关频率能做高,缺点是占空比调节和输 ...

  在电源网上学习了一下 https://www.dianyuan.com/bbs/592162.html

网友:
没看到反馈呀?

网友:
半桥LLC,目前比较常用,L6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