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 懂示波器的大虾给点建议

楼主(2023-02-15):
最近公司要采购一台示波器   预算  2 -  4万 (人民币)  国产就行  , 看了好久 ,也纠结很久 ,最后想 二选一 ,不知哪个性价比更好。

     一个是    SDS5054x             带宽 500M    采样率5Gsa     价格4万左右   ;

     一个是   SDS2504x Plus      带宽500M     采样率 2Gsa     价格 2.4万左右 ;

     麻烦懂示波器的大虾 给点建议,

网友:
买示波器难道不是根据你要测什么信号决定的么?。。

楼主:
买示波器难道不是根据你要测什么信号决定的么?。。

  我们是做显示产品的,经常 测量 LVDS 差分信号 ,网络信号 , HDMI 信号等等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显示产品的,经常 测量 LVDS 差分信号 ,网络信号 , HDMI 信号等等 , ...

lvds需要用差分探头吧?差分探头估计不是标配,得另买。
我们前一阵子买了普源精电的hdo4804
主机按公开报价打个9折,也都3万多了,但差分探头就是这个主机的一般价格,需要1.5万。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需要用差分探头吧?差分探头估计不是标配,得另买。
我们前一阵子买了普源精电的hdo4804
主机按公开 ...

看来做大厂兼容查分探头,售价大厂1/3有得赚

网友:
不是,lz你选的示波器带宽500兆,测啥hdmi。测小屏幕的lvds都够呛。

网友:
LVDS不是上G的吗

网友:
没用过国产的,感觉这参数价格还挺香的嘛。lvds 500m够了,不知道有没带协议分析软件。HDMI都是好几个G的速率,没上百万元应该都搞不定。

网友:
算了了下,LVDS通常最高85M pclk,7倍速率 85*7 =595Mhz,500M带宽好像是够呛的

网友:
500MLVDS数据可以看,测HDMI就别想了,数据信号FHD@60Hz也是1.5G的,4k60Hz就是6G了。
500M的话,如果只是看个单端信号,可以买个普源的75M的,找淘宝直接给你开到500M就好了,采样是10G的,比你那两个参数都好看,价格也就7,8千的样子。
就是没法测试差分信号,没买过他们家差分探头。

楼主:
没用过国产的,感觉这参数价格还挺香的嘛。lvds 500m够了,不知道有没带协议分析软件。HDMI都是好几个G的速率,没上百万元应该都搞不定。

嗯  HDMI  我们不敢奢望了,个人觉得HDMI挺稳定的和好调试的,主要想测试LVDS,主要想测试一下 LVDS的时钟什么的。方便说下贵司的 示波器 基本参数吗?

楼主:
500MLVDS数据可以看,测HDMI就别想了,数据信号FHD@60Hz也是1.5G的,4k60Hz就是6G了。
500M的话,如果只是看个单端信号,可以买个普源的75M的,找淘宝直接给你开到500M就好了,采样是10G的,比你那两个参数都好看,价格也就7,8千的样子。
就是没法测试差分信号,没买过他们家差分探头。

嗯  HDMI 就不想了 ,

楼主:
lvds需要用差分探头吧?差分探头估计不是标配,得另买。
我们前一阵子买了普源精电的hdo4804
主机按公开报价打个9折,也都3万多了,但差分探头就是这个主机的一般价格,需要1.5万。

方便问下  4804 用着怎么样? 我当时也考虑过,跟你想法一样觉得那个差分探头很贵,就放弃了 ,哥们,你在原厂还是 电商平台采购的?

网友(2023-03-28):
这家示波器信号处理做的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显示产品的,经常 测量 LVDS 差分信号 ,网络信号 , HDMI 信号等等 , ...

看看有没有还行,要是做眼图分析,这个价位就别想了。

网友:
买国产还不如买个泰克或者hp的二手示波器,差分探头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