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alaxy S23 Ultra发布,8999元起

楼主(2023-02-15):
12月14日,三星召开Galaxy S23系列国行新品发布会,公布了S23系列国行售价,S23售价5199元起,S23+售价6999元起,S23 Ultra售价8999元起。

2月15日,国外数码社区发文表示,三星S23 Ultra是安卓阵营的老大。

三星S23 Ultra配备一块6.8英寸屏幕,采用康宁大猩猩玻璃Victus 2,支持120Hz可变刷新率,亮度最高可达1750尼特;整机配备装甲铝框架,顶部和底部边缘平滑,右侧为电源、音量按键,S Pen插槽和SIM卡托位于底部。

该机内置5000mAh大电池,支持45W有线充电和15W无线充电。外媒发现,S23 Ultra在屏幕常亮状态下,一晚上大约耗电7%,虽然同样是45W充电功率,但S23 Ultra的充电速度比S22 Ultra更快,充满电不到一个小时。

三星S23 Ultra搭载骁龙8 Gen 2移动平台,最高频率为3.36GHz,单核Geekbench性能提高了22%,多核得分提高了约50%。

影像方面,该机采用2亿像素主摄,其长焦镜头支持3倍光学变焦和10倍光学变焦。

楼主:
果然!  256G空间够用了。

三星 SAMSUNG Galaxy S23 Ultra 超视觉夜拍 稳劲性能 大屏S Pen书写 8GB+256GB 悠野绿 5G手机

网友A:
老大要换手机的话还是换512的吧,我现在一个微信占用快100G了,更别说这么强的摄像头,拍出来的照片估计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要换手机的话还是换512的吧,我现在一个微信占用快100G了,更别说这么强的摄像头,拍出来的照片估计也 ...

没有必要512。

256就够了。

我微信从来不删除东西,也不整理,到目前只用了8.5G空间。

网友B:
这价格没让我惊讶但是用8G ddr确实让人望而却步非常诧异,目前低配8g主流12高配18g内存,应该上32g内存才豪,三星这次不堆料比较失望。

镁光都上1.5t的tf卡了,三星都他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没让我惊讶但是用8G ddr确实让人望而却步非常诧异,目前低配8g主流12高配18g内存,应该上32g内存才豪 ...

8G够了。

我的手提电脑才8G内存。

注:查了一下,我的note10 也是8G内存,也是256G空间。

网友C:
近段时间换了一个1加16G内存的,传说可以有44个后台保留运行
体验还不错,主要100W的快充比较牛10多分钟就差不多从10%冲到80%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近段时间换了一个1加16G内存的,传说可以有44个后台保留运行
体验还不错,主要100W的快充比较牛10多分钟就 ...

一加只会吹牛.....

以前每一台机都吹牛得无限好,但都是买不到....

然后,我就彻底失去兴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8G够了。

我的手提电脑才8G内存。

12g ddr老旗舰标配了,高端18G 内存都很早就有了。三星一直是行业标杆加上对存储与屏幕的话语权,这旗舰确实硬件缩水重不够有诚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加只会吹牛.....

以前每一台机都吹牛得无限好,但都是买不到....

其实我是去看OP和Vivo的,但不知道怎样鬼就看上了OP店里面这个1加
以前一直不是三星就是苹果,今年想换一个国产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g ddr老旗舰标配了,高端18G 内存都很早就有了。三星一直是行业标杆加上对存储与屏幕的话语权,这旗舰 ...

我三星note10 已经是很多年前的古董机。我记得note8开始就是8G内存。

没想到S23 旗舰也是8G, 的确有点掉眼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是去看OP和Vivo的,但不知道怎样鬼就看上了OP店里面这个1加
以前一直不是三星就是苹果 ...

我只使用三星。

网友D:
现在的手机好贵啊

网友:
红米k20Pro屏摔烂了,换K60Pro。从不卡继续到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手机好贵啊

不贵。至少使用3年。每天9元。

网友E:
现在手机越做越大,我还在用着S8,上周去店里试了样机,Ultra和S23+很难单手操作,S23大小合适,等确认S23发热情况后下手,S8应付现在占内存CPU越来越大的微信和钉钉有点吃力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手机越做越大,我还在用着S8,上周去店里试了样机,Ultra和S23+很难单手操作,S23大小合适,等确认S23 ...

S8我的早就卡的不行了,换的S21,等再换就上ultra,要不拍照还是差了些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现在手机越做越大,我还在用着S8,上周去店里试了样机,Ultra和S23+很难单手操作,S23大小合适,等确认S23 ...

微信这软件也没啥功能估计你的手机型号被列入计划淘汰行列了,故意软件加延时。同样的软件同样的功能同样的手机硬件用这用这突然就不流畅了,难道是cpu磨损拉缸动力下降了。

现在是手机出出厂后没问题就坚决不升级系统还有自带软件,三方能用的软件坚决不升级,还要尽量降级。只要强制升级还有系统植入广告的的流氓手机以后坚决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是去看OP和Vivo的,但不知道怎样鬼就看上了OP店里面这个1加
以前一直不是三星就是苹果 ...

推荐尽量选择vivo,主要是个人感觉手机品牌比较尊重用户有行业底线。

比如:
1手机不会强制诱导系统升级变卡顿只会有时候提示你升级划掉就很长时间不提示
2系统后台没发现明显小动作,比如耗电突然增加,手机待机时异常发热之类的,待机时间比较固定无明显异常耗电
3手机自带app与系统没有植入广告,只有手机市场与官网商城app有自家的产品打开广告,这个完全没有被入的感觉

哪些大量植入各种广告,各种后台,还植入监控app,强制升级系统故意让手机变卡的渣渣厂家的产品千万别买,太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8我的早就卡的不行了,换的S21,等再换就上ultra,要不拍照还是差了些意思 ...

想换S21的时候,S21发热比较严重,然后就等S22,发热还是没完全解决,一代代就这么凑合过来了,现在在等S23的发热情况,看散热片,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信这软件也没啥功能估计你的手机型号被列入计划淘汰行列了,故意软件加延时。同样的软件同样的功能同样 ...

S8旧手机估计没有商家收,卖掉也是废品价了,S23如果没明显发热问题,S8就该压箱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换S21的时候,S21发热比较严重,然后就等S22,发热还是没完全解决,一代代就这么凑合过来了,现在在等S ...

我不玩游戏,所以没这顾虑,看视频啥的不发热

网友:
1TB固态才400元,别被厂家整蒙了.....16GBDDR4内存才300元......直接干到8千!
最近新机都开始12GB+512了.....240W快充,猛得一塌糊涂,刹疯了....
笔电也是4060开始4999了,实在没想到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
我的note10还在服役,前几天掉地上外屏摔裂了,后壳又裂了
看来要换22U了

主要是那只笔,用了就回不去了,平时出去谈事情,抽出来写写,比劈里啪啦打字舒服

网友:
续航会不会拉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换S21的时候,S21发热比较严重,然后就等S22,发热还是没完全解决,一代代就这么凑合过来了,现在在等S ...

S23没有堆硬件,估计这次有改善。

网友G:
256G存储确实够用了,特别是拍照需求不旺盛的,上一个手机256G存储用了3年,用腻了还剩余好几十个G的空间。
去年换了12G内存的,好处就是打游戏不杀后台,真不杀,挺大型的游戏,十几个G,启动几十秒那种,有时候后台好几天了,点出来同步一下数据,还能接着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想换S21的时候,S21发热比较严重,然后就等S22,发热还是没完全解决,一代代就这么凑合过来了,现在在等S ...

手持Note9,热天的时候用我的手机在空调房和合作伙伴开腾讯会议,热到软件退出,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G:
256G存储确实够用了,特别是拍照需求不旺盛的,上一个手机256G存储用了3年,用腻了还剩余好几十个G的空间。 ...

我不玩游戏,也没有大型应用。都是日常小APP。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手持Note9,热天的时候用我的手机在空调房和合作伙伴开腾讯会议,热到软件退出,尴尬 ...

这个就过分了吧,是不是手机有啥硬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过分了吧,是不是手机有啥硬件问题。

手机没啥问题,主要是开了视频通话,我试了小米12pro,视频半小时以上,也是一个鸟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手机没啥问题,主要是开了视频通话,我试了小米12pro,视频半小时以上,也是一个鸟样 ...

我买的reaml x7 联发科的cpu ,用了快三年了,封城期间经常腾讯视频开会,热,但是不会卡和死。

还有OPPO find x3也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S23没有堆硬件,估计这次有改善。

定制的CPU,加大散热片,看S23 Ultra发热控制的很不错,S23应该也还行,等实际测试结果了。

网友:
还在用note20,我总感觉我手机相机调教不是很好,特别是稍微逆光总感觉拍出来的质感差,唯一槽点

网友:
这么有限的空间10倍光学变焦如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换S21的时候,S21发热比较严重,然后就等S22,发热还是没完全解决,一代代就这么凑合过来了,现在在等S ...

s22用了三四个月了,体验很好没啥问题。不玩游戏,没有长时间的视频通话。

网友H:
狗东上的S22U还是将近1W的价格,哪位有靠谱的卖家渠道?我要搞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狗东上的S22U还是将近1W的价格,哪位有靠谱的卖家渠道?我要搞一台

直接买S23U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reaml x7 联发科的cpu ,用了快三年了,封城期间经常腾讯视频开会,热,但是不会卡和死。

还有OPP ...

我的三星note10从来不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三星note10从来不发热。

我想应该也不会热,估计还是他的机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买S23U好了。

其实是不想用国行

我对双卡无所谓,系统我还是想用HK的,或者国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