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油烟机的两个照明灯坏了,我想修起来应该是小菜一碟,没想到还挺周折

楼主(2023-02-15):
取下这灯有点周折。没有想到是使用刀片撬出来,没有使用螺丝固定的。

根据外形,淘宝很快找到同款的照明灯:

换上去,我靠!都不亮。

查资料,发现这照明灯是12V直流。

那么,应该是油烟机12V点电源损坏了。

这电源在什么位置?找起来又费了些力气,原来在顶部有个盖子。打开。黄色的电容烧到挤出一条塑料了:

这快板淘宝找不到,找零件替换麻烦。

于是,翻出12V电源适配器,焊上去替换:

修好。

网友A:
按理论来说,X电容的可靠性很高的,不应该坏掉。
图上这个是天泰的LOGO,假货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论来说,X电容的可靠性很高的,不应该坏掉。
图上这个是天泰的LOGO,假货太多。 ...

结合电容旁边的 1M(105)电阻,这电容很可能是用来降压的。

1uF 电容大致有 60-70ma 电流,对应 12v 灯有个不到 1W 的功率,目测与灯板能匹配上。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换阻容降压的那个电容。最好的方法是替换里面灯珠,换成12V或者恒流COB灯板,买对应电源,照明效果最好。

网友:
我也修过,尺寸不能完美嵌入,电路到直接匹配了

网友:
家里抽油烟机上的照明灯好像很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