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D6 扩展到第8个硬盘,无法扩展该卷(簇大小/分配单元大小,GEN10/GEN7)

楼主(2023-02-16):
只要扩展卷后,阵列就会多出3T空间使用。这个操作只需要几秒。

没想到报错了。

微软官方说明: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cn/kb/140365

使用命令:fsutil fsinfo ntfsinfo D:

查的分配单元大小(每个族字节书)只有4K, 最大支持16T硬盘。所以扩展到第7个硬盘没有出错(15T), 到第8个硬盘出错(18T)

解决方法只能是:

备份现有分区上的数据后,格式化分区,重新创建分区,在新建分区时修改簇的大小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方法:

我的D盘使用的空间刚好不到一半。可以先缩小D盘的空间,然后分成两个一样大的分区,将D盘数据考到E盘,再将D盘格式化成8K组大小....然后再扩容....

实际操作发现,需要将目前的已经使用容量拷贝走一部分再删除, 才能达到上面的目标....

得接一个外接硬盘.....

网友A:
这就尴尬了,海量数据在里面要转化分区参数是不是风险有点大。

为啥不考虑true nas core这样的专用的nas系统,里面可以提前接入替补硬盘,有硬盘故障自己就顶替上去了不需要人工介入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尴尬了,海量数据在里面要转化分区参数是不是风险有点大。

为啥不考虑true nas core这样的专用的nas系 ...

这个问题不是raid的问题,是Windows操作系统的问题。

提前规划,并且知道这技术细节,就不会踩坑。当然,这些坑不踩过是不知道的。

网友B:
现在的文件都好大,族取大一点。 支持的总容量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文件都好大,族取大一点。 支持的总容量就大了

当时是自动的。Windows根据卷的大小,自动推荐族的大小。

没有掉过坑里,肯定不知道还有这种陷阱。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是自动的。Windows根据卷的大小,自动推荐族的大小。

没有掉过坑里,肯定不知道还有这种陷阱。 ...

我是之前用32位操作系统,不支持大于4GB内存才留意到这个问题的。    32位的地址,按字节寻址,就是4GB.
上面的文件系统也是32位地址。     4KB每簇即4GB*4KB=16TB,一眼就算出来了.    以后碰到类似的大存储,都会留意一下寻址位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方法:

我的D盘使用的空间刚好不到一半。可以先缩小D盘的空间,然后分成两个一样大的分区,将 ...

这方法有测试了么?
有搜索到其它不用格式化的转换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方法有测试了么?
有搜索到其它不用格式化的转换方法吗?

我得找一个大容量硬盘,将部分数据移出来, 才能测试。

等我的8T硬盘维修回来就已经测试

网友:
人类所谓的科技真的蛮弱,智的,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告诉你会失败

楼主: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方法:

我的D盘使用的空间刚好不到一半。可以先缩小D盘的空间,然后分成两个一样大的分区,将 ...

腾出1T空间,再看看够不够分成2个区。

楼主:
引用 楼主:
腾出1T空间,再看看够不够分成2个区。

仍然不行,继续多腾1.2T空间出来再看。

楼主:
又腾出700G空间。发现可以压缩的空间没有变化。

网友:
我也在做类似操作,还没到压缩卷这一步。转移文件非常慢,上午还是300M+,现在只有250M。我有20T的电影、音乐要转移。

网友:
先把几个数据比较小的目录先移动好了,剩下15T左右晚上让软件通宵复制。我用了FastCopy这软件,复制完还会校验一遍。

楼主:
压缩卷已经6小时,还没有做完。而且没有百分比提示。

再等2小时,还不行就放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压缩卷已经6小时,还没有做完。而且没有百分比提示。

再等2小时,还不行就放弃。 ...

系统自带 优化驱动器 应用可以看到进度,在管理工具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自带 优化驱动器 应用可以看到进度,在管理工具里面。

我是win7旗舰版,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现在还是在等待状态。还没有做完,或者已经死掉。

但Windows还是正常的。昨晚开始我已经将数据拷贝出来,6T的数据估计要拷贝一整天。

网友B:
RAID6 好玩,相信每个电工都有稳定的存储需求, 等坛主摸索出可靠稳定的方法了,回头再学习一下,自己也搞一套RAID6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ID6 好玩,相信每个电工都有稳定的存储需求, 等坛主摸索出可靠稳定的方法了,回头再学习一下,自己也搞 ...

RAID6我已经使用了十几年了。

目前已经很稳定可靠了。

网友C:
我的win10,菜单就在管理工具里面。win7可以尝试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win10,菜单就在管理工具里面。win7可以尝试搜索。

碎片整理。win7也有。果然看到进度了,87%

楼主:
引用 楼主:
碎片整理。win7也有。果然看到进度了,87%

晕倒了!

7小时才做了1%  !!!

网友D:
大容量存储真的很折腾人,原先16Traid10已经满了,这次做了一个40T的raid5存储,光光组建好的优化就跑了我两天了。。。今天终于能完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晕倒了!

7小时才做了1%  !!!

9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容量存储真的很折腾人,原先16Traid10已经满了,这次做了一个40T的raid5存储,光光组建好的优化就跑了我 ...

40T干嘛不组raid6 ?安全性高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40T干嘛不组raid6 ?安全性高很多。

看样子是硬盘盘位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40T干嘛不组raid6 ?安全性高很多。

40T做前置机的,一些下载、docker服务什么的都是跑在这台上,核心数据有一台异地的15T的raid10做备份,同时这台机器还挂有12T的raid1磁盘阵列做近线备份,
目前核心数据目前只有4T多一些,主要是以前拍摄的视频、照片、设计稿、工程项目文件、文档等等,不是特别多。
这台大容量主要用来提供视频等服务,和异地备份相差的25T主要存放网上下载来的电影、书籍、游戏安装包等数据,阵列坏了就重建,丢了就不要了,核心数据保住就好了。

编辑原因,另外一台实际使用空间只有14.8T,不是16T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硬盘盘位不够

之前考虑了很久买1621还是920,主要是按照我的核心数据量来算的,我的异地备份设备是原来的主力设备,918搭配8Tx4,15T的异地备份容量。
新配一台,规划15T可以和我的异地备份同等容量,够未来3-5年使用了,
剩余的25T足够我用来存放不怎么重要的视频、图书、游戏、3台win电脑的同步备份,2台macbook的时光机等资料,
这种可以下回来或者损毁损失不大的25T够了,所以最后选了两台4盘位机器,一台4x16Traid5主力机,一台4x8Traid10异地备份,一个6Tx4的raid10磁盘阵列近线备份
最求数据安全和合理的成本控制

网友:
扯远了,就是吐槽一下,容量大了之后,操作真的是费时间,动不动就几十上百小时。。。

楼主:
压缩卷成功了!

没想到,最新的3t硬盘也能使用。那新的分区硬盘空间足够了。

将未分配的分区格式化成E盘,记得使用族大小是8K。这样将D盘的数据拷贝入E盘后,可以删除D分区,然后让E扩展卷。

fsutil fsinfo ntfsinfo e: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压缩卷成功了!

没想到,最新的3t硬盘也能使用。那新的分区硬盘空间足够了。

总共耗时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共耗时多久啊?

大概50小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概50小时。

我在初始化的时候看到硬盘占用都是满的,是不是意味着时间主要取决于硬盘容量和硬盘本身的速度?性能高的阵列卡其实也没有多大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初始化的时候看到硬盘占用都是满的,是不是意味着时间主要取决于硬盘容量和硬盘本身的速度?性能高的 ...

我们都是使用100多元,购买原价5000甚至1万元的阵列卡,当然是已经过期的拆机件。

所以性能不用担心。比如adaptec asr-6805,不到100元,性能非常强悍,当年上万元的卡。

网友D:
之前只用过戴尔的H310卡,硬盘也比较小,速度很快,现在感觉不敢用特别大的硬盘,之前单位里买了一批存储是20T硬盘的,12块盘raid6,不敢想象重建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只用过戴尔的H310卡,硬盘也比较小,速度很快,现在感觉不敢用特别大的硬盘,之前单位里买了一批存储是 ...

重建约3天时间。其实影响不大,阵列一直能用,只是速度被降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只用过戴尔的H310卡,硬盘也比较小,速度很快,现在感觉不敢用特别大的硬盘,之前单位里买了一批存储是 ...

新建阵列速度很快的。马上可以使用。

以后的更换硬盘,重建也是后台进行,不影响使用。

以后增加硬盘或升级硬盘容量,这个是基本不会发生的事情。

网友:
感谢站长踩坑,学习新知识了

楼主:
D盘的数据终于拷贝到E盘了。

将D盘分区删除。E盘使用“扩展卷”,成功的出现了一个16T的E盘。

但..... 磁盘管理里面,却看到有两个E盘,留意到竟然显示“动态磁盘”。应该是GPT磁盘才是我想要的。

查了动态磁盘转换成GPT磁盘的方法,都是要先删除分区后才能转换。等于数据没有了。

唉......

十几天的努力失败!

我一会将整个阵列删除,重新建立一次。干干净净的从零开始。之前是通过增加硬盘数目获得这个阵列的,怕有什么bug。

楼主:
删除阵列,重建阵列,只需要2分钟,就得到我想要的基本磁盘分区(GPT)了!

楼主:
维修的HC320 8T已经收到。准备加入原阵列。

使用fsutil fsinfo ntfsinfo D: 查到族大小是8K, 最大支持32T。

目前我已经有29T, 无法在加入硬盘了。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