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洗漱台要放很长时间水才有热水的问题?

楼主(2023-02-16):
家里燃气热水器放在厨房,卫生间要放很长时间水才有热水,感觉好浪费,各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A:
热水器尽量靠近洗手台安装,管子走最短的路径.我家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小几百的厨宝安装在下面 可解君忧

网友C:
小厨宝加恒温阀,用起来很舒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厨宝加恒温阀,用起来很舒服

省水不省电不省钱

网友:
热水管用细水管,这样存在管子里的冷水少就可以快点流完了

网友:
换个带循环的热水器

网友:
无所谓了,我也一样,就放一会儿呗

网友:
洗漱台不需要接到热水器,买个厨宝放在下面,秒出热水,用了几年了,好像没有感觉电费有什么变化。

网友:
我家以前也是接热水器,但等水太久了,后来也是改小厨宝,1秒出热水,因为用热水时间不长,所以电费并没有多太多

网友:
这个没办法的,热水管加细,做好保温(外套保温棉),冷热管布管时不要紧靠在一起。减少热管的长度。

网友:
酒店里的热水器都是循环的,所以洗澡马上有热水。现在家里有人就一直开着循环,但这需要装修就装好管路。小厨宝也是个方案,缺点是费电。电热水龙头有一点点安全问题。

网友:
你所谓的浪费水其实已经是最小的浪费了,其它解决方案要付出的成本比你现在的要高

网友:
老房子的话,买个小厨宝吧!  新房子,要装修的话,把热水的保温做好。选一个零冷水的“小厨宝”。大概原理是有个电加热小水箱,和泵,测的温度不够了,就做一次循环,始终保持热水管是热水。

当热水用了几秒后,燃气热水器再介入,减少燃气热水器的启停次数,且零冷水的体验!

网友E:
应该是要在末端加回水装置的,但你连多放一点水都觉得浪费,就不要想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要在末端加回水装置的,但你连多放一点水都觉得浪费,就不要想太多了 ...

酒店那种舒服又恒温的瀑布淋浴,还无限热水家用就别想了。除非非常有钱可以考虑酒店方案,就是一次投资十万元的热水器系统加上每个月热水器3000元电费一般人也玩不动。

网友:
我自己家装方案就是燃气热水器放厨房,隔壁就是主卫所以主卫热水管也就不到1米不到秒出热水,厨房热水管就2米左右5秒样子出热水,卧室独立卫生间直接放弃使用燃气,大概有10米的25热水管这太远了燃气也没法到哪里去,所以果断放弃直接单独电热水器,热水系统单独一套。这样该放弃就放弃燃气不纠结了。

网友F:
淘宝有卖 自己改回水装置的东西。 就是一个水泵跟几个阀,一看就明白了。
自己做的话,做个时间控制,大概在早上几点,晚上几点,几个时段内 保持水温就行了。

网友:
我家这么接的,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自来水冷水->水龙头冷水进水口,热水器热水->小厨宝冷水进水口,小厨宝热水出水口->水龙头热水进水口
小厨宝使用储水式的,如果保温效果好,用不了多少电。

效果:
用水较少时,用的小厨宝的热水;
用水较多时,一开始用小厨宝的热水,热水器过来的那段冷水到达小厨宝会跟小厨宝的热水中和,温度会降点,但是也降不了多少,继续用水,热水器的热水也过来了,由于水龙头处还有冷水口,可以调节。也可以用上恒温混水阀,使水温更恒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有卖 自己改回水装置的东西。 就是一个水泵跟几个阀,一看就明白了。
自己做的话,做个时间控制,大概 ...

这样的无回水0冷水方案又是新的折腾,会冷水管有一段热水浪费燃气,还会出现热水充马桶特别香的问题。要不手动循环等待要不定时循环,前者麻烦后者浪费燃气还要被约束洗澡时间不自由,带回水热水器也贵不少,家装外置循环装置又不美观还的加钱。想想还是放水等一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水器尽量靠近洗手台安装,管子走最短的路径.我家是这么干的,

这个要看户型允不允许,我就是厨房与主卫共用墙壁,所以那一段讨厌的热水管小于1米秒出热水。卧室卫生间就没办法了直接放弃燃气了,一套单独的电热水器,直接解决纠结问题。燃气与电热互相备份补充。老家就是太阳能与燃气还有速热水龙头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省水不省电不省钱

实际用下来费不了多少电,你想用热水总要花钱,用电其实比用气划算,使用体验也好。想更省可加个定时插座在晚上睡觉时关掉早上再开,但感觉没必要,小厨宝保温效果也不错。

网友:
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感器的问题,解决提出冷这个传感器就OK了,就是用大脑把它屏蔽了

在放水的时候,大喊三声“热水,热水,我洗的是热水”,然后把一盆冰水往头上一浇 ………

网友:
我买的热水器里面有增压泵,增压泵开到最低档,出4L水后,基本就热了,那4L水,我接了个大杯子,倒进拖把桶里面了。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家居装修

网友:
我记得有的热水器的卖点是自带回水加热的模式

网友:
在最远端加个泵把热水管里面的冷水压到冷水管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几百的厨宝安装在下面 可解君忧

那洗漱台下面要有电源插座才行

网友:
关键是感觉:
加个热水宝,几百元,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以换来以后若干年的冬天,随时一开就是热水。
这个感觉是很舒服的。

网友:
小厨宝不插电也可以,一次放满热水能用好久,当保温瓶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小几百的厨宝安装在下面 可解君忧

厨宝功率是不是非常大

网友:
换个小点的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厨宝功率是不是非常大

就是个5L左右大的储水式热水器,三五百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5L左右大的储水式热水器,三五百瓦吧

不储水出水即热的功率多大呢

网友:
厨宝和热水器串联,厨宝就近放到水池这边,也就是热水器输出进厨宝,你开始用厨宝的水,如果需要大量用水,厨宝里存的那一点消耗光之后,热水器的水就续上了。厨宝很便宜,功率低一些的也不费电。

或者在装修之前费点劲,弄个水循环系统,也不用每天都开着,什么时候用水,什么时候循环几十秒,管道里就是热水了,之前一个朋友别墅就是这么弄得,一楼是小锅炉,二楼有个遥控器,遥控循环系统开关,晚上回家开循环,二楼就随时有热水了。

网友:
在管路远端加一个回水器,带温度功能的,或者买一个零冷水的热水器。   代价是电费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几百的厨宝安装在下面 可解君忧

看了小厨宝,感觉好麻烦,洗漱台下空间有限,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