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这种电机是如何驱动

楼主(2023-02-16):
有坛友认识这种电机吗,是如何驱动的,

楼主:
难道这是步进电机?

网友:
交流同步电机,220V驱动?

网友A:
这很明鲜不是电机,类似于旋转编码器
或者也有可能是电磁铁,通电伸出或后退,然后有一个到位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明鲜不是电机,类似于旋转编码器
或者也有可能是电磁铁,通电伸出或后退,然后有一个到位输出信号。 ...

坛友好,前半部分是个减速机构,不像是编码器,板子上那个应该是霍尔传感器,黑色转盘上有俩个小磁铁,

网友:
和电脑散热风扇电机一样,单相无刷电机。

网友:
看绕组像爪极电机

楼主:
刚找了个步进电机驱动,能转起来了,估计就是个步进电机,
两个线圈,两组接线,正好是个2相步进,

网友:
以前拆过打印机的步进电机也是这样两个绕组,最中间是转子

网友:
这就是步进电机,是一种低成本设计,虽然只有2个线圈,但是把转子拔出来可以看到它里面有爪形的多个磁极,空调摆风的那种5线小减速步进电机内部就是这种结构,只是更小点。
这种步进电机也不是只有5线的,也有普通2相4线或2相6线的,需先搞清接线定义再选驱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