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层板,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分别布在PCB底层和顶层是否可行

楼主(2023-02-16):
求教6层板,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分别布在PCB底层和顶层是否可行。层叠结构如下:

顶  层:模拟电路
第2层:模拟地
第3层:电源
第4层:信号线
第5层:数字地
底  层:数字电路

底层数字电路主要是开关电源,升压电路和WiFi模块,现在不确定会对顶层的模拟电路是否会有干扰,请帮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建议模拟,数字分区布局布线

整层指定为数字或模拟地的做法不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模拟,数字分区布局布线

整层指定为数字或模拟地的做法不常见

有钱人做法,穷人才划分

网友B:
模拟地、数字地、电源地不一定是分隔就好,也不一定是全部连一起就好,最重要的是要看电流回路,还有是看什么样的模拟电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地平面越完整越好。

网友:
可行,也不可行,如楼上所说,打板是检验的真理的唯一途径

网友: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这么布局,除非你的模拟技术逆天了想挑战一下吉尼斯。但是既然提出这个问题那显然不是为了挑战。

用铜薄就想完全分割屏蔽所有干扰是不可能的,电生磁,磁生电,电生电。

常见做法是分割区域,相互远离

网友C:
直接8层,6层和8层价格差不大。顶层和底层全部是地。线路全部内层走线。

网友:
不分区的话, 模拟电源和模拟地容易吃到别的层的干扰, 比如来自数字电源和数字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8层,6层和8层价格差不大。顶层和底层全部是地。线路全部内层走线。

不明白这是啥理论,难道这样就能把相互的干扰屏蔽在板子里不成。pcb表面没有器件吗比如电阻电容啥的,那些玩意不会发射信号吗

网友:
肯定各种耦合,磁场,电场,射频。磁场就能穿过铜薄,射频那就直接空中过去。
主要看模拟信号怕不怕干扰,数据信号抗干扰强

网友:
含有模拟小信号,或功率控制的,布局布线时,值得多花点时间

网友:
同样建议分区域,不建议整层作为某一个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模拟地、数字地、电源地不一定是分隔就好,也不一定是全部连一起就好,最重要的是要看电流回路,还有是看什 ...

是的,基本如此。
记得ADI有篇知名的应用笔记,叫"Stay well grounded"。

精密,高速ADC,一般会同时有AGND, DGND,在此处做“单点连接”。

楼主:
看来大家基本上还是觉得数字和模拟在一个平面上分开,地层是隔离不了电磁噪声的,谢谢大家

网友:
还不如两块2层板叠在一起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地、数字地、电源地不一定是分隔就好,也不一定是全部连一起就好,最重要的是要看电流回路,还有是看什 ...

你说的比较全面了,从实验效果看也是如此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这是啥理论,难道这样就能把相互的干扰屏蔽在板子里不成。pcb表面没有器件吗比如电阻电容啥的,那些 ...

突然有个奇怪想法,为啥pcb就只有铜薄,能不能铺设电磁屏蔽层,这层用高磁导率的陂莫合金或者铜薄涂一层高导磁材料。这样工程师布线就能布设电磁屏蔽层。

现在chat gpt的出现感觉pcb layout可以完全交给ai,看哪个ide软件先与open ai能深度合作了

网友:
建议分区,不建议分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突然有个奇怪想法,为啥pcb就只有铜薄,能不能铺设电磁屏蔽层,这层用高磁导率的陂莫合金或者铜薄涂一层 ...

手机上,FPC相关的部分,区域覆盖屏蔽膜,算得上是常规操作了。

PCB的顶层和底层,通常较多焊盘,且元件封装中引线较多,包括过孔,辐射和接收干扰都较容易。剩余部分铺铜,内层走线的方式,效果就差多了。

分区布局和布线是较常用的方法。信号回流需考虑。实际应用中,PCB空间同性能要求常常相互约束或矛盾,中庸的做法是,对模拟小信号及放大部分尽可能多点防卫设计,对功率控制或电源主充放电路径尽量压缩空间,对各级芯片滤波布局布线尽量做到极致,对持续的干扰源如时钟尽量包地或3W间距,对较长的平行走线用2W间距抑制串扰,通常能解决多数问题。

如能了解些SI,PI,PDN的信号和电源完整性方面的知识,知道各种情况下无法同时满足要求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应对方法,设计能做到相对优化些。有些公司对PCB工程师,要求电子类专业,本科或硕士,有部分工作经验,对有些产品来说,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FPC相关的部分,区域覆盖屏蔽膜,算得上是常规操作了。

PCB的顶层和底层,通常较多焊盘,且元件 ...

Chat gpt来了从事pcb layout的压力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突然有个奇怪想法,为啥pcb就只有铜薄,能不能铺设电磁屏蔽层,这层用高磁导率的陂莫合金或者铜薄涂一层 ...

哈哈,那一大批电工真要失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基本如此。
记得ADI有篇知名的应用笔记,叫"Stay well grounded"。

很好的文档 谢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哈哈,那一大批电工真要失业了

画板子ai应该很拿手的。以后会不会pcb板厂用ai代客户画板子接业务。ai直接与客户工程师对话方式沟通业务,以前三个月的事三天就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Chat gpt来了从事pcb layout的压力大了

Chat gpt的模型基于文本,PCB文件格式,正常来说需要EDA软件打开,国外的EDA版权费用较高,短期怕是没资本会用AI来训练的。先宽心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画板子ai应该很拿手的。以后会不会pcb板厂用ai代客户画板子接业务。ai直接与客户工程师对话方式沟通业务 ...

按软件自带的有一个自动布线功能,所以这个市场也只是时间问题。
最后人的工作就是检错或者现场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Chat gpt的模型基于文本,PCB文件格式,正常来说需要EDA软件打开,国外的EDA版权费用较高,短期怕是没资 ...

Chat gpt直接控制电脑就可以了,谁说要与eda深度绑定的。一台电脑像人一样控制另一台电脑不行吗?chat gpt直接通过网络访问电脑,然后下载pcb软件自己安装注册完成设计。凭啥不让ai像一个人一样使用软件还有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F:
Chat gpt直接控制电脑就可以了,谁说要与eda深度绑定的。一台电脑像人一样控制另一台电脑不行吗?chat gp ...

这大概需要,AI能识别并领会图像,短期可能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