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没root,如何禁止某些app在后台运行呢?

楼主(2023-02-16):
有些app关闭了也没用,会一直会运行后台服务,
时不时弹几下窗
有办法让这些app彻底静默么(不卸载),
只在需要的时候让它跑就行,
别没事后台跑服务啊

网友A:
三星手机没有这个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手机没有这个烦恼

可以把微信后台也杀了么

网友B:
如果你是小米手机可以刷欧洲版,广告、后门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微信后台也杀了么

可以,不允许微信自动运行,锁屏后过一会后台就停了。

网友:
试一下,小黑屋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小米手机可以刷欧洲版,广告、后门都没有了

欧洲版可以杀微信后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微信后台也杀了么

想设置哪个都行,不会出现失误,退出前台后马上就结束了,可靠性还是比较高。我设置阿里系所有软件都是退出前台就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