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磁铁某个位置的磁强度能用公式计算吗?

楼主(2023-02-16):
一个5*5mm圆柱形N35钕铁硼磁铁,实际用特斯拉磁强度计探头在距离磁铁某一极正面约17mm测得磁场强度为2.4mT。这个强度有没有办法用某种公式佐证出来?

网友:
可以的,明天给你估算公式以及小软件

楼主:
这个玩意叫 磁回路计算,而不是磁感应强度或磁通量强度之类的,导致以前一直搜不到需要的东西。
以下为TDK官网给的计算过程页面
https://product.tdk.com.cn/zh/pr ... te/designguide.html

网友A:
前几天在微信上回复你了

一直没什么空。

公式就是AKM那边的公式,是和距离以及体积的衰减。

上传一个自己写的小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在微信上回复你了

一直没什么空。

是啊,非常感谢及时相助

网友:
如果加一块铁上去的话可以算吗?

网友:
小软件不行,
加一块铁,位置,这些都可能影响到…
………………………………………………………
要有潜力的项目,调动内部资源可以做,加十块铁都可以,N个磁铁也行。

最常见的就是TWS耳机应用,N个磁铁,还有铁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