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了3年,我的三星note10要更换3个零件

楼主(2023-02-16):
这台手机2020年3月买的,刚好3年了。

1。电池需要更换了,现在每天要充电2-3次。不过由于已经习惯充电,将就着就这样使用了。

2。USB-C充电座要更换。现在插入充电线,有一边是快充,另外一边很慢。

3。三个摄像头外面的玻璃需要更换。主摄像头位置有一条比较深的划痕,严重影响了拍摄效果。

东莞市区范围只有一家官方授权维修店。

1. 东莞市辉跃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城市风景街121号11栋115商铺
0769-26994858
09:00-18:00(工作日) 09:00-18:00(节假日)

明天打电话,问一下价格和配件订货。

一定要求原装配件。三个摄像头外面的玻璃如果是假冒的,这台手机就废了。

网友A:
换S23吧,note10已经不值得大费周章了
现在换S22性价比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S23吧,note10已经不值得大费周章了
现在换S22性价比也很好。

没有感觉S23与note10有什么不同。

note10本身已经飞快,从来不出错。

主要是摄像头玻璃,影响比较大。

网友B:
买个快充的手机吧,我现在手机晚上不充电了,每天早上起床插上,出门前充满。

网友C:
莫总,S23U吧,我等618把我的S21U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快充的手机吧,我现在手机晚上不充电了,每天早上起床插上,出门前充满。 ...

我这手机也是1小时20分充满。电池老化,续航已经不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莫总,S23U吧,我等618把我的S21U换掉

那你的S21U卖不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手机也是1小时20分充满。电池老化,续航已经不足。

我的note9用了快4年了,感觉续航下降还不明显。充满所需要的时间还没明显缩短

网友:
我的iphone7 plus 还有一个月就6年了,现在还用,除了电池续航不行,其他都正常,打算再战几年

楼主:
广州三星授权维修报价了:

电池120,后盖玻璃我是是整个后盖换的155,充电接口132胶贴12人工费165总共584。单独后相机玻璃我们没有要整个后盖换。

总共584,不贵。但订货需要几天,我看了要回东莞维修了。

楼主:
东莞三星报价更便宜,53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的S21U卖不卖

备用机,不卖的

网友E:
我在2018年11月买的NOTE8,三星 Galaxy Note8 6GB+128GB 星河蓝(SM-N9500)智能双摄IP68级防尘防水 全网通4G 双卡双待,性能杠杠的,去年换了屏(跌倒碰坏)和电池

前两年因为普及5G,我都以为快换手机了,结果还是4G实用。。。

楼主:
已经更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在2018年11月买的NOTE8,三星 Galaxy Note8 6GB+128GB 星河蓝(SM-N9500)智能双摄IP68级防尘防水 全网通 ...

5G咋不实用了?速度快多了。

网友:
也在用N10,好像是2020年618入手的,其它都好,就是屏的原装贴膜花了,年前刚换过……

网友:
十几年前 4500多元 买了一个note2 带手写笔 当时感觉 非常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换了。

费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用如何?

总共530元。当着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G咋不实用了?速度快多了。

5G没法用。

每天断网几十次。关了5G用4G后,爽歪歪,几个月都没断一次网。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495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换了。

手机经过使用一段时间,
就要食补品来补充营养!

???

网友F:
我的n10+,半年前钓鱼打窝了,下水摸上来后,一切正常

3个月前开车门,从手中滑落,导致触摸外屏裂开,后壳裂开,其它一切正常

一星期前,再次钓鱼打窝了,泡了5分钟左右才摸上来,这次不那么幸运了,应该是进水了,前摄像头第二天起雾,枕头下面捂了一晚上,前摄正常,后摄内部肉眼可见密密麻麻的结水珠了,放太阳下晒了一上午,水珠不见了

唯一问题是,原先从顶往下拉出快速设置菜单,现在拉了没用了。。。估计顶部那块触摸完蛋了,其它没有问题

至于影响不影响拍照,平常我也不拍照,也根本不知道效果损失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n10+,半年前钓鱼打窝了,下水摸上来后,一切正常

3个月前开车门,从手中滑落,导致触摸外屏裂开,后 ...

屏幕总成三星官方报价1300元。

单独换外屏玻璃1000元(外面维修店也要500)

网友F:
引用 楼主:
屏幕总成三星官方报价1300元。

单独换外屏玻璃1000元(外面维修店也要500) ...

是该淘汰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该淘汰它了

是的,1300元的屏幕肯定不会换了。

我的屏幕外屏玻璃也有裂纹,不是很明显,平时使用不影响。迟些扩大了,影响使用,我就买S2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