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的定位器,静止的时候位置来回飘

楼主(2023-02-17):
开发了一个4G定位器,当设备静止的时候,平台上的数据来回飘,一般做定位器上传到服务器的数据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无线信号本来就飘忽不定,所以需要很多算法加持,比如滤波。

网友:
加一个加速度计,检测到设备静止的时候,定位点不变,平台上的数据漂时,指示误差范围的圆加大到漂的地方。  同时将多次定位点运算作更新实际定位点用。

网友:
精度不够,算法来凑
这个定位精度可以做到多少?战场上发个朋友圈会不会就被狙击手ko了?

网友:
如果是用GPS的话,之前跟一个GPS大神聊过,说是由于卫星位置和地球自转的影响

网友:
我公司做的室内定位设备,就加了陀螺仪啥的来计步,用算法来平滑人的移动位置,不然光靠无线信号也会飘来飘去。

网友:
GPS单点定位方式肯定是这样的,静止时候反而没有运动情况下精度高,

网友:
如果是GPS定位,最好选双频的GPS定位模块。

网友:
Agps本来就应该这样吧,在不断的切换基站然后三角定位计算出坐标当然要跳来跳去。手机不开gps打开高德地图坐标就飘来飘去这很正常。想不飘加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