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T的R6阵列正在扩展成8*8T,艰难等待中

楼主(2023-02-17):
每小时1%的进度,预计要四天。

网友A:
我已经帮你踩坑了。

你可以马上查一下,是否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当然,如果你不是连在一个分区里面使用,就不用理会。

网友:
楼主你一次扩展2个?

我是一个一个的扩的。

网友:
你用的什么卡,把后台初始化粒度调大可以加快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帮你踩坑了。

你可以马上查一下,是否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我即将踩坑,我的分配单元大小是8K,但是我容量更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即将踩坑,我的分配单元大小是8K,但是我容量更大了。

你可以分成2个分区使用 :)

或者我另外一个帖子的方法,先分成2个区,使用压缩卷和扩展卷,将有用的数据拷贝到另外一个区,然后格式化成族更大的方式,再将数据拷贝回来,在删除另外一个分区,然后使用扩展卷连接成一整个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分成2个分区使用 :)

或者我另外一个帖子的方法,先分成2个区,使用压缩卷和扩展卷,将有用的数 ...

只能扩展卷/压缩卷这样做了。

楼主:
阵列扩展完成。6个8T RAIS6 扩展成8个8T RAID6,费时间72小时左右,新增了14T+可用空间。
新建卷,考虑未来上8个22T加若干个SSD做缓存,单卷会大于128T。分配单元大小选64K,未来支持256T单卷。
今晚用FastCopy把数据复制到新卷,磁盘阵列折腾告一段落。
坐等支持SSD缓存的阵列卡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