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不说别的,真是个万能助手。

楼主(2023-02-17):
Q:18℃的气体,流速为10.6升每分钟,将它加热到23摄氏度需要多大加热功率!
A:
要计算加热功率,需要知道气体的质量、比热容以及加热所需的时间。假设我们将加热时间设为1分钟,则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计算加热功率:

计算气体的质量。我们可以使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PV=nRT来计算,其中P是气体的压强,V是气体的体积,n是气体的物质量,R是气体常数,T是气体的温度。由于气体的体积和压强没有给出,我们可以假设气体的体积为1升,压强为标准大气压(101.3 kPa),则有:
n = PV/RT = (101.3 kPa * 1 L) / (8.31 J/(mol*K) * (18 + 273) K) ≈ 0.0402 mol

根据气体的物质量可以得到:

m = n * M = 0.0402 mol * 28.97 g/mol ≈ 1.17 g

其中M为气体的摩尔质量,对于空气来说大约为28.97 g/mol。

计算气体的比热容。对于空气来说,其比热容为常压下的 Cp = 1.005 kJ/(kg*K)。

计算气体的温度变化。由于气体从18℃加热到23℃,温度变化为 ΔT = 23℃ – 18℃ = 5℃ = 5 K。

计算加热功率。加热功率P可以用下式计算:

P = m * Cp * ΔT / t

其中t为加热的时间,本题中为1分钟,即 t = 60 s。将上面的数值代入上式中,可得:

P = 1.17 g * 1.005 kJ/(kg*K) * 5 K / 60 s ≈ 0.098 W

因此,加热这个气体所需的功率约为0.098瓦特,或者约为98毫瓦。(这个结论并不对,似乎)

Q:给了体积流速为10.6L/min,重新算一下?
A:
好的,如果体积流速为10.6升/分钟,那么气体的质量流率可以按照下式计算:

m_dot = rho * Q

其中,rho是气体的密度,Q是体积流量。对于标准大气压下的空气来说,其密度约为1.2 kg/m³。将体积流量换算为标准立方米每秒(SCCM):

Q_sccm = Q / (101325 Pa / 273.15 K) * (273.15 K / 273.15 K) * 1000000 = Q / 0.41351

则有:

m_dot = 1.2 kg/m³ * (10.6 L/min) / 0.41351 ≈ 29.4 g/s

按照上面的方法计算加热功率,可得:

计算气体的比热容。对于空气来说,其比热容为常压下的 Cp = 1.005 kJ/(kg*K)。

计算气体的温度变化。由于气体从18℃加热到23℃,温度变化为 ΔT = 23℃ – 18℃ = 5℃ = 5 K。

计算加热功率。加热功率P可以用下式计算:

P = m_dot * Cp * ΔT

将上面的数值代入上式中,可得:

P = 29.4 g/s * 1.005 kJ/(kg*K) * 5 K ≈ 148 W

因此,加热这个气体所需的功率约为148瓦特。

第二次答案应该是正确的!给你完美过程,理想助手!

网友A:
等它开始研究哲学的时候,恐怕就是人类末日的起点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它开始研究哲学的时候,恐怕就是人类末日的起点 ...

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我将要去往何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我将要去往何处?

人类一直在探索,
孔子曰
朝闻道,夕死可矣。
也是摸索摸索进行中。

网友:
AI和广义机器人的快速发展下,离很多人(人类)将没有剥削价值的时代,更近一步了

网友C:
再问问能否把第二次答案,给出一个计算机c语言函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我将要去往何处?

已经有人把Bing问到怀疑AI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问问能否把第二次答案,给出一个计算机c语言函数?

优秀得让人吃惊!

Q:可否将过程写成C语言函数
A:
当然可以,以下是一个计算气体加热功率的C语言函数示例,输入为气体体积流量、起始温度、终止温度,输出为所需加热功率:
#include <stdio.h>

double calc_heating_power(double volume_flow_rate, double initial_temp, double final_temp)
{
    // 常数定义
    const double R = 8.31;   // 气体常数,单位:J/(mol*K)
    const double M = 28.97;  // 空气的摩尔质量,单位:g/mol
    const double Cp = 1.005; // 常压下空气的比热容,单位:kJ/(kg*K)
    const double rho = 1.2;  // 常温常压下空气的密度,单位:kg/m³

    // 计算气体的物质量
    double n = (101.3 * volume_flow_rate) / (R * (initial_temp + 273));
    double m = n * M / 1000; // 单位转换为:kg

    // 计算温度变化量
    double delta_T = final_temp - initial_temp;

    // 计算加热功率
    double P = m * Cp * delta_T;

    return P;
}

int main()
{
    double volume_flow_rate = 10.6; // 气体体积流量,单位:L/min
    double initial_temp = 18.0;     // 气体的初始温度,单位:摄氏度
    double final_temp = 23.0;       // 气体的最终温度,单位:摄氏度

    double power = calc_heating_power(volume_flow_rate, initial_temp, final_temp);
    printf("The required heating power is %.2f W.\n", power);

    return 0;
}

网友E:
header-icon
18℃的气体,流速为10.6升每分钟,将它加热到23摄氏度需要多大加热功率!
header-icon
要计算出加热功率,需要知道气体的比热容和密度。根据温度和流速,可以计算出气体的体积流量,然后根据体积流量和温度差,可以计算出加热功率。
header-icon
体积流速为10.6L/min,重新算一下?
header-icon
根据体积流量10.6L/min,温度差5摄氏度,可以计算出加热功率为53.4W。

这是国产版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header-icon
18℃的气体,流速为10.6升每分钟,将它加热到23摄氏度需要多大加热功率!
header-icon

那里?
什么网站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里?
什么网站

https://aigcfun.com/
这个啊  发了好几次了

网友F:
试问了几次,答案不一致,不可信

网友:
确实牛X,试用了一下。

网友D:
有人被Bing恐吓了,说完还会删回复,AI真牛逼,迟早要灭了人类。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aigcfun.com/
这个啊  发了好几次了

这个山寨版的真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人被Bing恐吓了,说完还会删回复,AI真牛逼,迟早要灭了人类。

使用微信翻译:

网友G:
不考虑气体种类吗?加热相同体积的二氧化碳和加热氢气消耗能量可能会不一样,我赌二氧化碳耗能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问了几次,答案不一致,不可信

熟悉的4.180kJ/kg·K,这是忽略了问题中的“气体”,当水来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考虑气体种类吗?加热相同体积的二氧化碳和加热氢气消耗能量可能会不一样,我赌二氧化碳耗能大些 ...

1楼答案有说按空气算,题目没说什么气体按空气算没啥毛病,有需要不妨再问按二氧化碳算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秀得让人吃惊!

Q:可否将过程写成C语言函数

这块确实厉害,估计很多人说的革命性技术突破,指的就是这方面的能力。

如果人类所有的知识点和掌握的规律,都可以像计算机程序一样,被AI掌握,并且可以根据你的要求,任意给出合适的答案,那确实影响非常大。

确实接近真正的AI了。

想象一下,对于家庭辅助机器人,如果能够把家庭生活的要求和规律掌握了,那真的可以替代大部分保姆工作了。

结合硬件设备,这种AI针对不同行业做定向学习,那估计真正开始横扫世界了。之前的能力那都是吹牛的概念,大部分都是忽悠。

感觉今后5年,对于大部分搞技术的人,直接使用这样的基础AI做行业定向解决方案机会很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已经有人把Bing问到怀疑AI生了。

大师能不能让chat gpt画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我将要去往何处?

人工智能,模拟人类思考的机器
人类创造了它
猥琐发育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大师能不能让chat gpt画个板子

理论上是可以的,netlist本身就是文本,GPT稍加训练应该就能够处理,能输出netlist就相当于会画原理图了,然后PCB可能要重新制定一套GPT能够处理的文本描述语言,随后再转成常见的PCB格式即可。

KiCad做这个应该是最快的,本身就有python脚本功能,整合GPT的API实现辅助画原理图和PCB应该没什么难度,我估计已经有人在开发这类插件了。

网友:
请教一下对话的网址是https://chat.openai.com/chat吗?

我前几天还能成功打开对话窗,这两天都是“Access denied"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netlist本身就是文本,GPT稍加训练应该就能够处理,能输出netlist就相当于会画原理图了 ...

与chat gpt交流提需求,与ai协同工作达成目标,估计会出现一些这类新的职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与chat gpt交流提需求,与ai协同工作达成目标,估计会出现一些这类新的职业

原来早就已经有人试过了,还真能像模像样的给出netlist。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netlist本身就是文本,GPT稍加训练应该就能够处理,能输出netlist就相当于会画原理图了 ...

Ai如果有足够的自学习自编程扩展能力,就不需要人来给它进行编写软件接口扩展新技能。

ai与普通程序不同点就是ai是一种自我学习型程序,能自行根据人类的需求自我搜集资料学习,自我编程扩展自己的功能。如果还要人来编写专用的api来扩展自己的功能,那说明还不够智能,没有自我编程能力。

人类完全可以直接要求ai根据给定的电路图画pcb,然后ai理解人类语言获得了目标,然后搜索pcb相关资料与人类的教学视频,学习电子技术。然后下载pcb layout软件与软件运行的操作系统,还有自己平台能运行的虚拟机,自己开一个虚拟机相当于人类买了一台电脑,然后安装操作系统,安装pcb layout软件,首先模仿人类利用人类的交互方式模拟一个人类用户操作软件,当ai学会了软件并完成了pcb的设计后把pcb文件交给人类,并询问结果如何,人类告知pcb设计可以满足需求,任务结束。如果反复多次的设计pcb那ai可以优化与软件的交互,放弃模拟的人类与软件接口,解读eda软件源码编写新的eda,以前模拟人类用鼠标点击软件,现在优化路径直接用命令,放弃图形交互。然后就是直接调用软件代码,然后ai扩展了新的功能模块。这时候eda软件相当于被ai吃掉消化吸收了,直接在自己的硬件平台编写功能模块完成一次ai的自我自学习自我编程进化。

Chat gpt目前就是语言训练模型,在学会理解人类语言。正确理解人类语言是完善自己与人类交流的接口功能,实现了自我学习的第一步。

你问ai我头发什么颜色,这时候ai会如何回答了。
我没有摄像头无法看到您的样子,无法得知你的头发现在什么颜色,但是我查看了你的社交账号其中什么时间有一张描述为我的自拍的照片,我想那个格子衬衫的一定就是您了,人类回答那个确实是我,那您的头发以前是黑色的。您如果想我告诉您您现在的头发什么颜色您可以给我的主机安装一个摄像头,我很乐意告知您,您的头发现在什么颜色,或者您也可以自己照镜子得知您的头发现在什么颜色,您也可以询问其它人类得知您的头发颜色 。您需要我扩展视觉这方面的功能吗,人类回答是的,那好吧我至今已您的名义下单购并支付买了一个usb摄像头,快递预计三天后到达,您可能需要手动帮我安装硬件已实现我的视觉功能扩展。

网友:
搜索变的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楼答案有说按空气算,题目没说什么气体按空气算没啥毛病,有需要不妨再问按二氧化碳算是多少。 ...

一楼的气体质量就算错了,所以两次结果也是错的
我经常算加热需要的功率,一看就感觉数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有人把Bing问到怀疑AI生了。

bing这些句子都是怎么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