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杯水各200ml,一杯65摄氏度,一杯10摄氏度。同时放进-18摄氏度的冰箱,请问哪一杯最先结冰?

楼主(2023-02-17):
ChatGPT怎么给我错误的结果了?!

网友A:
65°难道跳过 10°的,直接结冰?

网友:
我记得是因为分子运动快之类的,温度高的先结冰。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难道跳过 10°的,直接结冰?

这是科学本身,不是这个帖子的重点。帖子的重点是机器人的回答?

网友:
初中时我的答案是10度先结冰,因为65度降温到10度是需要时间的。 然后10度到结冰的过程耗时是一样的。

结果老师说65度的结冰快,不知他从哪学来的答案,然后大家都信了,全班没意见。 我不敢再出声,但不服

网友B:
我对这个不了解,但是杯子里面的水结冰有分别,是指整杯水结冰?还是指表面结冰?如果是指表面结冰,我想60度的水先结冰可能是对的,如果是指整体结冰,我认为应该是10摄氏度的先结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这个不了解,但是杯子里面的水结冰有分别,是指整杯水结冰?还是指表面结冰?如果是指表面结冰,我想60 ...

首先看到结冰的。不用全部结冰,这很难判断。

网友C:
姆潘巴现象,直接让ai解释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姆潘巴现象,直接让ai解释这个吧

哇哦, 大师厉害

网友:
题目说结冰,对于没接触过的人来说,不会想那么细,如果明确说明,问那一杯水先  开始  结冰,就会引人仔细思考而不会轻易下结论了。这个就像考题,描述准确无误,但是细节需要推敲。

网友:
60年代的坦桑尼亚中学生姆潘巴就能用上冰箱冻牛奶了,这个冰箱是大国援助的?

网友:
这个和圆球的曲线和直线下落的最速曲线问题有异曲同工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29f08f229dbf1da074d

楼主:
为什么我楼主位,ChatGPT给我我错误答案?!

为什么后面的人问它,却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这个解释还是理解不了。虽然温度高的一开始降温快,但是随着温度降低速度也会变慢。他下面一下就转到说0度以下温度高的结冰速度也快,似乎没有说清楚原因

网友:
以前听说过这个事,没当回事,上知乎看了下,不是那么简单的,一般情况下直觉还是靠谱的

据说 姆潘巴 现象和牛奶和加的糖有关,水就不一定了

有用水在冰箱里做过实验的是低温的先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