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容/电感检测芯片厂家和型号信息

楼主(2023-02-17):
各位小伙伴,前段时间我听朋友介绍了一下输液报警器,发现他这个制作成本极其低廉,效果还很不错。具体电路图参考附件里面的图片。

拆解视频如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26f0bbf8c19ab97d8e

最近有一个类似应用,想借鉴一下他这个思路。就是不知道他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和厂家。

有知道的小伙伴请提供一下信息,十分感谢。

网友A:
这应该是个OTP的那种低成本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个OTP的那种低成本单片机

我感觉原理是电容检测。。。

大家可以就原理探讨一下。

网友:
单片机吧,类似电容模式按键检测原理

网友:
就是一个电容检测吧,那个芯片应该就是一个触摸按键芯片,然后调那个灵敏度。

网友:
合泰系或者深圳这边mcu公司查查
这种产品量很大 分析就是定制
你把原理搞清楚
液体检测端电压和液体之间关系搞清楚
编程也不难了

网友:
大概率就是单片机,4脚电源,测量1与2脚电容充电的相位差获得电容变化。
虽然不知道什么单片机但是stc15w204满足要求,用otp单片机那就更加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