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向AI提问,我决定反过来让AI说说它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楼主(2023-02-17):
如题,似乎大多数人都在向AI提问。
突然想到这就好像是一大群上帝不停的向刚诞生几个月的人类提问一样,
虽说它可能几乎已经阅尽人间万卷书,但似乎不是特别对劲。
所以决定反过来让AI说说它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它提出了几个比较DEEP的问题,而且上来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很有意思。
尽管这也有可能是设计者内置的或它是固定模型不会轻易学习这些回答。
但鉴于它是这种程度的AI,人类应该有必要认真的对待这些问题。
我先不放上我的回答。

网友A:
ChatGPT没有学习能力,玩Bing那个吧,目前来看“智能”程度比ChatGPT高,还能在网上搜索现学现卖。

如果Bing那个版本再把“记忆”功能打开,能从用户对话中学习的话,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我觉得以后即使打开AI的长期记忆功能也只能每个用户独立一套记忆,如果能够共享所有会话记忆,很快就会像当初小冰那样被教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tGPT没有学习能力,玩Bing那个吧,目前来看“智能”程度比ChatGPT高,还能在网上搜索现学现卖。

如果Bi ...

是的,共享的知识应该只能是后台审核过的。
每个用户独立一套记忆会非常有吸引力。

网友B:
chatGPT一模一样的问题,不同账号问,得到的回复会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tGPT一模一样的问题,不同账号问,得到的回复会一样吗

尚不清楚,但如果它像那些画图的Stable Diffusion那种AI一样存在一个随机seed的话,那就会不一样。
也有可能将用户id作为seed,这样对一个用户是一样的,但对不同用户是不一样的。
需要有人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尚不清楚,但如果它像那些画图的Stable Diffusion那种AI一样存在一个随机seed的话,那就会不一样。
也有 ...

貌似是不一样的,估计除了随机种子,还会根据系统负荷动态调整神经网络终止规则,于是比较闲的时候会“思考”得比较深入,比较忙的时候就略显敷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不一样的,估计除了随机种子,还会根据系统负荷动态调整神经网络终止规则,于是比较闲的时候会“思 ...

恩,好像是有这种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共享的知识应该只能是后台审核过的。
每个用户独立一套记忆会非常有吸引力。 ...

谁来审核?怎么审核 审核员是否是无间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来审核?怎么审核 审核员是否是无间道

当然是给它准备训练数据的人,这一定是人工挑选过的,而不是像搜索引擎的爬虫那样什么都看的
这应该会占据他们研发成本中的很大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