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苏乞儿”开摩托车强行冲卡上东莞的高速,不听劝阻翻车,恶人先告状要起诉

楼主(2023-02-17):
阿莫评论:视频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几十米示意这他不要通行,他竟然加速冲卡。工作人员先是用手拿着雪糕筒挡路的,但是摩托车手速度快,为防止胳膊被撞才放下雪糕筒收回胳膊的,注意放、丢、甩的区别。 这行为我认为已经属于危险驾驶,应该抓起来判刑。

另外,网络账号应该封锁。很怀疑这网红是故意的蹭热点,人为制造热点。在广东开摩托车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广东的高速是不允许摩托车的。

这类摩托车在高速上左右穿插,而且速度极高,对正常行驶的汽车造成很大的安全风险。我经常开高速,我也会受害者。

近日,网红“苏乞儿”骑摩托车准备在广东东莞石大路收费站上高速时被工作人员拦截导致车辆侧滑,此事引起了网络热议。

在广东省内高速公路是否允许摩托车行驶?日前,在《广东民声热线》节目中,官方人员回复表示:“我省绝大部分的高速公路禁止摩托车进入高速公路行驶,省内很多高速公路已经树立禁止摩托车的标志。”

视频
https://weibo.com/1720962692/MtfnvBygh

据了解,关于摩托车能否上高速的问题,不同省份有不同的规定,广东、湖南、福建、浙江、江苏、四川、海南、江西、河南、重庆等地均禁止摩托车上高速公路行驶;而湖北、河北、云南等地则允许摩托车上高速。

根据“苏乞儿”拍摄的视频显示,他骑着摩托车准备上高速,在距离收费站几十米时,工作人员拿着锥桶示意其停车,但其并未停车。工作人员手持锥桶阻拦未果,将手上的锥桶放开,摩托车撞到锥桶被绊倒。

“苏乞儿”认为工作人员放锥筒导致他侧滑,质问工作人员为何堵他,工作人员反问其看到有人拦他为何还要走,并解释广东不允许摩托车上高速。

对于此事,网友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很明显,想冲卡。老远都看了工作人员要拦了,还变道加速冲。”“明明已经挥手示意停车了,不管能不能上高速,第一件事不是应该先停车吗?还加速闯过去?”等。

网友A:
本周热点 :
"苏乞儿"和"我是小妖怪"

完美诠释了,我网暴我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周热点 :
"苏乞儿"和"我是小妖精"

据说苏乞儿要起诉高速公路工作人员?

真的是恶人先告状。

警察查车,如果冲卡,警察可以当场击毙的。

高速公路入口的工作人员,几十米远就示意不能通行,仍要加速冲上去。

楼主:
此人劣迹斑斑:

在2022年9月发布的一条视频中,就曾被高速工作人员拦截,最后被警方带下高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苏乞儿要起诉高速公路工作人员?

真的是恶人先告状。

网民不会放过他的。

已经全民网暴他了。

网友:
危险驾驶,抓进去关段时间就老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周热点 :
"苏乞儿"和"我是小妖精"

是这个吗?

【一博主"我是小妖精"发了期重男轻女视频,里面的观点颠覆三观-哔哩哔哩】 https://b23.tv/HR7Iim8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

【一博主"我是小妖精"发了期重男轻女视频,里面的观点颠覆三观-哔哩哔哩】 https://b23.tv/H ...

是她了。

被骂上热搜第一了

网友B:
希望他来新疆自驾,来闯个卡口试试看,哈哈,当场击毙、官升一级,磨磨唧唧、帽子留下。

楼主:
另外,东莞基本主要道路全部禁摩的。

这人的车怎样开过来的?

网友C:
那些开摩托的,基本都很快,上高速出事故,基本都是肉包铁

网友D:
前两天在南光高速上看到一辆摩托车,车很多那家伙不走应急车道居然还插到中间车道,这是嫌命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在南光高速上看到一辆摩托车,车很多那家伙不走应急车道居然还插到中间车道,这是嫌命长吗? ...

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和汽车通道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在南光高速上看到一辆摩托车,车很多那家伙不走应急车道居然还插到中间车道,这是嫌命长吗? ...

交通法里摩托车是需要走机动车道的
走非机动车道或者应急车道是要罚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在南光高速上看到一辆摩托车,车很多那家伙不走应急车道居然还插到中间车道,这是嫌命长吗? ...

我都遇到过两次,感觉又是这种网红,不走慢速道,在左边两车道穿插超车,估计他们已经习惯冲卡了,广东的高速是不允许摩托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些开摩托的,基本都很快,上高速出事故,基本都是肉包铁

大排量摩托确实普遍设计上追求车速快,越快越牛皮。典型代表车型,铃木隼,川崎六眼摩神zx14r,还有今天的主角川崎h2还有赛道版本h2r,这就好比刀大家都先问快不快。这类摩托车根本没有适合的道路可以发挥。一档就能轻松180,6档都没机会挂。要是正向改变而不是限制高性能摩托就好了,普通高速限速120高级高速限速220特级高速限速399就好了,这样h2上高速就不会那么大争议。

看看如下介绍:

川崎H2r

400km/h

川崎H2r是世界十大速度最快摩托车之一,是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旗下的一款神车,一档就能跑180,极速能破400,采用排量为998cc的增压发动机,在14000rpm时能够迸发230kW(310马力)的最大功率,最大扭矩为156Nm。该引擎的研发接受了大量川崎重工航空航天部门的技术协助,等于是1L排量的发动机要产生300匹的马力,对发动机的制作工艺要求非常的高,售价为55000美元。

川崎忍者H2

365km/h

川崎忍者H2于2015年面世,它的设计拥有强大的力量感成为代表川崎工业美学的产物,无论从每一个角度都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性能和风格,诡异的造型,使它看起来像来自于外太空。强大的性能,使它可以在路上碾压任何超级跑车。2016年赛车手肯南·索非格卢,使用川崎H2参加比赛,比赛中它的最高速度达到了365km/h。川崎H2采用了一台998cc的直列四缸机械增压引擎,最高可以输出300匹马力,这使它可以在2.7秒内加速到100km/h,售价为32000美元。

日本为了防止自己设计的摩托车太快造成伤亡,所以立法禁止设计大于300的摩托车。曾经遇到过一辆川崎摩托,原地怠速油门的低频率排气把我都震撼到了,排气的低音可以让周围的人肺与膝盖骨一起震动,犹如一头猛虎巨兽一般。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都遇到过两次,感觉又是这种网红,不走慢速道,在左边两车道穿插超车,估计他们已经习惯冲卡了,广东的 ...

川崎H2设计的最高时速度360,出厂时被电子限速299,这还是没有被改装的车。如果不是大肥龙布加迪或者兰博基尼这类车,任何车辆与这类猛虎一般的机车并驾齐驱都是犹如蜗牛一般,有种挫败恐惧的感觉。一档极速180,上高速不需要换挡普通车都没法看到尾灯。

这网红相对飙车档其实是比较克制的骑士,他在大排量机车圈子是比较有名声的。他们喜欢热爱这类高性能机车,开的最多的是一辆红色杜卡迪。真心建议他们去国外玩,这里确实没有合适的道路还有这类骑士文化在国内是不会有土壤的。他所做的是在争取摩托合法路权,代表了一种群体的诉求。换一张卡对于他显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他们选择了一条没有可能的路
这次事件结果必然失败,高性能机车文化可能因为这次完全破灭。有能力的想玩的就选择换卡,没能力的更加低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东莞基本主要道路全部禁摩的。

这人渣的车怎样开过来的?

他们一般不会单人出来玩,一般都有专用拖车跟随车队

网友H:
掐头去尾,人zha。
已经出来道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掐头去尾,人zha。
已经出来道歉了。

有来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川崎H2设计的最高时速度360,出厂时被电子限速299,这还是没有被改装的车。如果不是大肥龙布加迪或者兰博 ...

开个高性能车在繁忙的珠三角高速飙车那不叫骑士文化吧,不信他会正常速度按车道走。相对而言我觉得那些骑越野摩托走云南川藏新疆的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周热点 :
"苏乞儿"和"我是小妖怪"

可能大家才关注这个网红,其实他与别的网红还是不一样的。我比较喜欢机车但是也且只是喜欢,首先买不起这类重机车,自己也无法驾驭这类机车。对这种机车文化骑士精神还是比较认同的。

首先他随身携带交通法小册子不是蓄谋今天这个事,他一直都是随车携带的,经常会与各地高速路口管理还有交警据理力争机车上高速的权力,拦车协助调查是常有的事,虽然很多时候都是被拦下离开高速,也有很多成功的,但是事都没搞大。没想到这次与以前剧本不一样,来了个愣头青没有按照套路吃了雪糕桶,还走上舆论风口。

据我了解他代表一类群体一种骑士文化,想要据理力争机车上路权利,所以他是相当克制有规矩的,车辆牌照驾照保险etc统统都有,车辆也不违法改装,头盔骑行服,行车记录仪也是必须有的,每次交警拦车都想抓到他违法行为想吊销他的驾照,但是都失败了,简直把无数交警气的牙痒痒但是又干不掉。据我了解他从不发表飙车视频也不宣扬飙车,这与哪些无照无牌,瑜伽服,低胸齐p短裙或者无牌飙车党,热血鬼火少年都不一样的。他是主张宣扬一种骑士机车文化,你可以搜索到他会参加一些机车俱乐部聚会活动,他是真的热爱这种文化,所以他这么做大概率不是为了博眼球挣流量变现。他想做骑士带头大哥。

很多人看到他的h2几十万价值一辆宝马5系,多少有点吃醋。我好奇的是他的骑行服还有头盔能买几量车。这人成天不挣钱各种玩又不炫富,但是又花不玩的钱,天天骑个二轮车带一帮人追求歪门邪道骑士精神,整天没事与交警怼不干正事,这次终于翻车,要学会成长。真心建议他父母管管给他换个卡送国外好好锻炼,学不乖别回来了

蝙蝠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个高性能车在繁忙的珠三角高速飙车那不叫骑士文化吧,不信他会正常速度按车道走。相对而言我觉得那些骑 ...

我关注他有好几年了把,没看到过他发表飙车视频过。不信你可以去视频平台看看他以往的视频,机车文化不只有越野,有的是喜欢改装,有的喜欢极速,有的喜欢巡航重机车,他常骑行的是杜卡迪与川崎这类赛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开个高性能车在繁忙的珠三角高速飙车那不叫骑士文化吧,不信他会正常速度按车道走。相对而言我觉得那些骑 ...

https://profile.zjurl.cn/rogue/u ... aign=client_share?=推荐《苏乞儿T》的主页  - 今日头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东莞基本主要道路全部禁摩的。

这渣的车怎样开过来的?

有拖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和汽车通道没毛病!

好像只能走最右侧车道,跟大货车一个道理。另外你可能没见过他们高速是怎么穿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profile.zjurl.cn/rogue/ugc/profile/?version_code=894&version_name=80904&user_id=5900191080 ...

这人认输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人渣认输了:

开始就知道必输无疑,高速不是他家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始就知道必输无疑,高速不是他家开的

应该没收他的车,终身吊销驾驶执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收他的车,终身吊销驾驶执照。

90后太年轻了,做事不顾及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90后太年轻了,做事不顾及后果

这类摩托车在高速上左右穿插,而且速度极高,对正常行驶的汽车造成很大的安全风险。

我经常开高速,我也会受害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类摩托车在高速上左右穿插,而且速度极高,对正常行驶的汽车造成很大的安全风险。

我经常开高速,我也 ...

这类高性能机车被设计出来就不单是代步工具,更多是种娱乐竞技的工具。不管是小车还是摩托在马路上都应该是代步工具,而不应该成为娱乐工具,带有娱乐目的去驾驶。

小车与摩托是代步出行目的上高速去的,这时候出现娱乐目的的小车与摩托那对于代步的人将是灾难痛苦的,心惊胆战的高速掠过与追逐带来的危险恐怖,被极速瞬间秒超越的挫败感与愤怒会非常痛苦。简单说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些建立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无意的,速度快并不是快感的主要来源,更多的是一种挑战自己的恐惧获得的刺激,掌控与玩弄戏耍别人带来的优越感。所以很多车是一会快一会慢不停的超车,而不是快就一直快。

目前道路规则的不完善,处罚力度的不够,对交通违法行为罚款了事的目的不单纯。如果对高速飙车追逐竞技行为都加重处罚,高速竞技未出交通事故就吊销驾照,出现事故终身禁驾,拘留坐牢,而不是罚款了事。相信不管是重机摩托还是轿车跑车都不会在高速路上去娱乐竞技了。

目前高性能摩托确实是地表加速度与极速最强王者,简称摩王。任何陆地上跑的在摩王面前都有强烈的恐怖感。国外有过加速度比赛的,超级跑车,高性能摩托车,特斯拉电动车,f16战斗机,结果摩托车胜利。高性能摩托在高速给人带来的恐惧感不单是极速更多的是太过强的加速度,哪怕不超速那种加速度也是十分让其它人惧怕。这件事中的h2不改装0到100加速在2.8s,赛道版本h2r 0到100极限加速是2秒以内,这是任何其它交通工具与之并行在同一马路都非常危险。

网友:
话题比较沉重,看个视频轻松一下

【川崎H2R直线加速对比F16战斗机跟F1赛车,特斯拉:比加速还得看我-哔哩哔哩】 https://b23.tv/Ohw0Ugq

0到400米直线加速比赛成绩

目前来看小车永远不可能追上摩托,禁止上高速那就是永远上不了了。还是从驾驶者管起来才能从源头解决问题。禁止了高性能摩托上路其实本质上阻止了汽车工业发展。高性能摩托车代表了汽车工业设计与制造能力,高性能摩托车就是汽车工业的灵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他来新疆自驾,来闯个卡口试试看,哈哈,当场击毙、官升一级,磨磨唧唧、帽子留下。 ...

半年前他还真骑这辆h2去过新疆还有西藏,没有被毙真的挺幸运了

网友I:
我倒是挺希望他去走法律途径的,杠的人多了相关法律法规 措施 管理细则才会明确。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倒是挺希望他去走法律途径的,杠的人多了相关法律法规 措施 管理细则才会明确。 ...

很多人只是仇富瞎起哄而已,有的则是把对飙车档的怨恨发泄在他身上。什么随身有法律小册子还折了一页为了这才蹭流量有准备,揣测他是个刺头恶意冲卡之类。其实他骑着豪华摩托车只是全国到处旅游而已,经过的路卡数不胜数,拦车查车打过交道过的交警数不清,冲卡的话玩不到今天。路上到处是交警重点查他的车,戴着有色眼镜对待他,认为他的车黑车飙车党。一个90后小伙子能买得起40万的h2摩托车已经够让人不舒服了,但是他不光有川崎h2还有宝马与杜卡迪摩托车,豪华小车就有好几辆还有悍马,富有低调有追求,不炫富,尊老爱幼,遵纪守守法,对人诚恳彬彬有礼,有追求喜欢全国到处长途摩旅 ,身上散发出与他年纪不相符的独特人格魅力。我说这么多很多人认为我是吹,其实我看他到处跑好几年了,他这个人我不熟但是差不了。大家可以去看看他发的视频就知道了,能有他这般魅力的年青人很少的。

迅速妥协道歉不一定是他的错,他只是讨厌是非。希望他低调处理,尽快远离是非。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接着到处旅行。如果有一天全国禁摩了那就开着兰博基尼全国旅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只是仇富瞎起哄而已,有的则是把对飙车档的怨恨发泄在他身上。什么随身有法律小册子还折了一页为了 ...

其实很多人只知道是摩托车,跟本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和型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只是仇富瞎起哄而已,有的则是把对飙车档的怨恨发泄在他身上。什么随身有法律小册子还折了一页为了 ...

你看那段后来放出来的长视频就知道了,明显是闯卡的,跟飙车、仇富也没关系,大众这点判断能力还是有的。 至于说丢雪糕筒过分的,建议先去看看交警合法对付小汽车闯卡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只是仇富瞎起哄而已,有的则是把对飙车档的怨恨发泄在他身上。什么随身有法律小册子还折了一页为了 ...

操他妈的傻逼还彬彬有礼!!

你真的颠倒黑白。

视频已经明明白白显示,工作人员提前几十米拿着雪糕桶阻止他上高速,他竟然没有减速,也没有停产,反而加大油门冲卡。

操他妈的仇富!!!

我的财富不一定比他少,我之前没有看过他的任何视频,我只是看到这视频,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对视频看到的做出一个我认为正确的判断而已。

他以前是怎样我不管,但从这个视频里面,足以显示他是一个人渣。而且事后还竟然恶人先告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只是仇富瞎起哄而已,有的则是把对飙车档的怨恨发泄在他身上。什么随身有法律小册子还折了一页为了 ...

你是粉丝啊,已经不分黑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你看那段后来放出来的长视频就知道了,明显是闯卡的,跟飙车、仇富也没关系,大众这点判断能力还是有的。 ...

如何对付的,是用标枪攻击顶部吗还是用rpg攻击发动机。摩托车摔车比小汽车双前轮同时爆胎致命的可能性高很多,他被雪糕桶绊倒时候使用了摔车技巧与车快速分离,避免了自己被车压伤。空车接近500斤,原地倒下压到人都重伤。如果撞到高速路工作人员就是重伤。就算冲卡上去了,也不是重罪,他也跑不了车辆有牌子合法手续齐全。顶格处罚行政拘留十天,罚款500,需要用到致命拦截手段吗。高速路工作人员有执法权吗?可以对任何可能的违法嫌疑人当场判处死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何对付的,是用标枪攻击顶部吗还是用rpg攻击发动机。摩托车摔车比小汽车双前轮同时爆胎致命的可能性高 ...

颠倒黑白,不分是非,封锁ID一星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只是仇富瞎起哄而已,有的则是把对飙车档的怨恨发泄在他身上。什么随身有法律小册子还折了一页为了 ...

90后买的40多万的摩托车,有啥让人不舒服的。我们新疆路上那么多年轻小伙子开的霸道 陆巡,没觉得啥不舒服。其实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是个摩托车,根本不知道摩托车多少钱。

网友:
其实他既然是玩摩托车,就肯定知道哪个省不许摩托上高速

网友:
这些鸟人说得冠冕堂皇,冲关闯卡为摩托车争取权益,在官方和社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实际上只会让小老百姓通勤买菜骑摩托的权力都慢慢没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希望他来新疆自驾,来闯个卡口试试看,哈哈,当场击毙、官升一级,磨磨唧唧、帽子留下。 ...

现在不只是你们那里先进,全国都一样

网友:
欢迎来河北和帝都
摩托车随便上高速, 去年每天上下班走G7
不过也有烂人冲卡,只为了省高速费, 遇到过一次
做为摩托车驾驶员肯定希望所有的高速都可以对摩托车开放

网友:
京西著名的妙峰山和潭柘寺路段
都是非常漂亮的骑车游览路线
一些不守规矩的烂人在山路上飙车
经常造成交通事故
后来这两条路都禁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不只是你们那里先进,全国都一样

这样我好自豪,新疆模式在全国各地发扬光大。

内地的政府好多来新疆考察,说新的手段,只要新疆大规模使用了,他们才上马。

网友L:
几乎所有这样的摩托车骑手,都不是把摩托车当成交通工具。
一开始是炫酷,后来是挑战世俗的眼光,现在是挑战法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几乎所有这样的摩托车骑手,都不是把摩托车当成交通工具。
一开始是炫酷,后来是挑战世俗的眼光,现在是挑 ...

正常通勤的小摩托叫农用车,他们这些大排量的叫玩乐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只是仇富瞎起哄而已,有的则是把对飙车档的怨恨发泄在他身上。什么随身有法律小册子还折了一页为了 ...

奇葩,上高速收费口必须减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何对付的,是用标枪攻击顶部吗还是用rpg攻击发动机。摩托车摔车比小汽车双前轮同时爆胎致命的可能性高 ...

的确是非不分,他这种纯粹就是骑车撞墙,翻车活该,为什么不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