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HP GEN7 微型服务器安装win7 64位旗舰版,偶尔会死机,能找出原因吗?(17楼: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2023-02-18):
以前几年都不会死机。一年前突然频繁死机,2、3天死一次。折腾后好了。

最近又开始偶尔死机了。

Win7不是有系统日志的吗?可以找出死机的原因?

楼主:
使用管理工具的“事件查看器”,Windows日志,系统,筛选出“错误”。看到最新的错误是“尝试读取本地主机文件出错”。

怎样利用这信息查出死机原因?

网友:
DNS事件不至于死机,再往下翻翻

网友A:
筛选一下,whea,拉成大表,看一下。没有死机error的话,取消筛选,然后选error,找一下machine check或其它的。如果是定屏死机(鼠标都不动了),这种大概率是内存问题,比如不支持ecc且kernel出错了很容易定屏(跑飞了死锁),然后是cpu或芯片组或某个板子挂了。ecc内存服务器和工作站几乎不会出现定屏死机。

一堆47是内存坏,18是cpu坏或电压不足,124可能是mc挂了(内存控制器,也是cpu不良),etc。1d一般是驱动bug。等等。所以,还是要先找log。

超频佬和垃圾佬对各种error是非常敏感的。。我就遇到过内存电压没调校好,一大堆whea 19然后夹杂着whea 18 bsod。。amd平台内存不稳定报19而不是47,浪费了我大量时间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筛选一下,whea,拉成大表,看一下。没有死机error的话,取消筛选,然后选error,找一下machine check或其 ...

Whea 没有数据:

昨天有死机。昨天(17号)的故障日志只有这么几条,没有你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Whea 没有数据:

看看atikmdag,估计显卡跪了。。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过诡异事件,开机一会死机蓝屏,代码提示是intel网卡驱动引起,可稳定复现十余次,但是网卡也安装了好久了,后来逐个排查,开机启动后迅速关了火绒,一切正常,卸载火绒,再安装回去,也一切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atikmdag,估计显卡跪了。。

这台服务器是继承显卡,不是独立显卡。

估计提示我没有接显示器?

网友B:
外接了电源给硬盘供电还是没有好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了电源给硬盘供电还是没有好转吗?

没有好转。

网友A:
死机是怎样的死机?鼠标键盘都没反应的死机,还是直接蓝屏重启?两者处理模式不一样的。

如果是蓝屏自动重启,可能硬盘不良,或者南桥坏了,硬盘掉线。表现为蓝屏死机前点任何东西都没反应,硬盘灯长亮,然后突然蓝屏。如果鼠标键盘都不动了,可能主板有问题。

网友:
从系统日志来看,死机前没有留下任何有效日志。说明没有来得及写日志或根本写不了日志。
有可能是存储相关或直接内核崩溃,需要检查主板和电源之类。
如果系统是装在RAID里的,检查RAID卡是否插好,温度是否有异常。
如果系统不是装RAID里的,检查硬盘供电,硬盘数据线。可以尝试更换硬盘插口和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机是怎样的死机?鼠标键盘都没反应的死机,还是直接蓝屏重启?两者处理模式不一样的。

如果是蓝屏自动重 ...

我平时没有接显示器,没有接鼠标键盘。

我远程无法访问,就认为是“死机”。估计没有真的死机,有次接上显示器,还能看到Windows屏幕,但是,接上USB键盘和鼠标,却无法使用,所以,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

网友:
系统有可能自动升级或者中病毒挂了,重接一个硬盘做个系统跑个老化测试

网友:
1.监控记录一下CPU及其它硬件的温度,是不是有超限的时候。
2.电源或主板电容是否有鼓包现象
3.接口金手指是否需要擦一下了

WIN的日志有什么鸟用,往机箱里吐口痰,它可能发现新硬件

网友:
测试下内存,或者换个内存试试
之前折腾nas,黑群,ubuntu,win7都试过,隔一段时间就会死机,在win7上是有显示画面,鼠标键盘没反应,ping不通,后来换了根内存条就好了

楼主:
大家不用猜测硬件问题了。

几个月前,我曾经试过,整台机器更换(我有2台一模一样的机器),SSD系统盘也更换,还是死机。

然后,突然不死机了。

平稳了几个月,现在又开始死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不用猜测硬件问题了。

几个月前,我曾经试过,整台机器更换(我有2台一模一样的机器),SSD系统盘也更 ...

阿莫检查过硬盘的S.M.A.R.T没有?
我两年前一台式电脑是硬盘线不良, 有时突然很慢死机, 最后检看硬盘的S.M.A.R.T,发现某一项数值快速上升。 换硬盘线就好了。

我就担心你换机,数据线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莫检查过硬盘的S.M.A.R.T没有?
我两年前一台式电脑是硬盘线不良, 有时突然很慢死机, 最后检看硬盘 ...

肯定检查了。

HP P420 阵列卡,如果硬盘有S.M.A.R.T故障,会有故障提示的。

另外,我的系统盘是SSD。系统盘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