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模拟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仪器上的电路

楼主(2023-02-18):
驱动指针式电流表,对于幅度差不多,频率不同(非周期性)的信号,表头显示值明显不同。
请模拟高手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功能

网友A:
就是一个线性整流电路,代替全桥二极管整流(有二极管压降导致的非线性),得出的是整流滤波后的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线性整流电路,代替全桥二极管整流(有二极管压降导致的非线性),得出的是整流滤波后的峰值 ...

前面电路也画出来来,帮忙看看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线性整流电路,代替全桥二极管整流(有二极管压降导致的非线性),得出的是整流滤波后的峰值 ...

驱动指针式电流表,显示的也是峰值吗,不是有效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电路也画出来来,帮忙看看什么功能。

巴特沃斯滤波器,有源分频的功放分频中常用

网友:
先滤波,不同的频率输出幅度不一样,然后精密整流求幅度

网友:
前面是一堆二阶低通/高通组成的带通滤波器,1楼的是精密整流。

网友B:
峰峰值输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峰峰值输出电路

不是有效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有效值吗

放电回路大,电容被充到峰值,

网友:
这个是线性整流电路,克服了二极管的非线性(0.7v以内),这个电路还真是全波整流,一般见到的多半都是半波整流,后面加上滤波电路(简单点就是并联个电容和电阻),才能完成DCAC。

这个电路最后滤波电容并联的是二极管,电流能充电,不能放电,应该是峰值电压表,也就是测高频电压的峰值,如果用这个电路测低频电压,电容里保持的电压慢慢泄放掉,测量到的电压会低于峰值,最后测量结果偏小,同时整个电路有由很多级放大电路构成,放大电路就有带宽问题,一般来说都是高频增益低,所以信号频率太高了,放大的倍数不可靠(一般是变低),所以这个电路测低频的不准,测高频也可能不准,只会在特定频率范围内测量结果比较准确。

电子测量书上有这句话,叫做交流电压表用正弦波的有效值度量,但是交流电压表的AC-DC电路有平均值,峰值和有效值三种。

电压表会在刻度的时候,默认为正弦波,通过计算,把整流后的电压平均值用正弦波的波形系数变换为正弦波的有效值,刻度到表盘上或者变成数字给用户。

所以市面上有所谓的真有效值电压表,那个电路更复杂或者算法更复杂,所谓有效值就是均方根值,一种方法是对电压进行均方根值计算,先求平方然后求和,然后开根号(运放电路有专门的开根号的电路,乘法电路做平方,积分电路求和)。还有一种方法是用数学运算,用更高的频率做ADC,得到数字信号后,取整周期,然后用数学方法求均方根值,然后得到就是有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峰峰值输出电路

我觉得是全波整流,不是峰峰值,峰峰值会有一个串联的电容升压。

网友:
电压->电流峰值 全波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