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颗芯片,一路PWM输入,两路同相PWM输出的

楼主(2023-02-18):
价格便宜的,低电压3.3V-4.2V可以工作的。就是能把一路PWM输入信号,转变成两路PWM输出,这两路PWM不是互补的,是同相的带有死区的。有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A:
这个哪有直接用数字电路芯片稳定。

网友B:
同相死区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相死区是啥意思?

就是拉高拉低的时候错开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哪有直接用数字电路芯片稳定。

就是找一颗这样的芯片啊

网友:
同相位 有死区 怎样理解 UCC27524, 输入加不同RC delay来做死区

网友:
两个PNP三极管呢?

网友:
半桥mos驱动器,电脑中的处理器供电电路

网友:
我理解,你是想做一个有刷电机模块?用古董MCU控制?
你需要的不就是一个更先进的MCU吗?还要带死区,哪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C:
找个xx04的6反相器,6个串起来,能错开50多纳秒,够不够?

网友D:
PWM频率多少,应该有方案

网友E:
LZ 说的很矛盾,又要同相又要死区的,盲猜真实需求如下:

a. 只有一路 PWM 信号;
b. 需要分出两个信号,用于驱动 P 管和 N 管组成的半桥;
c. 上述 P 管、N 管的导通,需要硬件实现死区控制。

如果上述盲猜正确的话,用逻辑电路就行,专用芯片留给楼下朋友推荐吧。

PWM_IN 输入,OUT__P 和 OUT_N 应该就是 LZ 要的两路同相带死区,P+N管我也捎带画上了:

网友:
楼上已经有人说了,专用的半桥驱动芯片,不光带死区,还带其他保护

网友:
看看这颗,是否适合,输入信号要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xx04的6反相器,6个串起来,能错开50多纳秒,够不够?

太贵。也不知行不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频率多少,应该有方案

200K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说的很矛盾,又要同相又要死区的,盲猜真实需求如下:

a. 只有一路 PWM 信号;

哈哈,你的猜想是对的。果然论坛好多高手。我的词语表达是不对,但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对了,在3-4V的锂电池供电下,逻辑电路的器件用什么型号呢?可以推荐一下让我搭出来看看吗?

网友:
level shift应该可以吧,你输入接入两个pin,后面的输出不就两个了吗?

网友F:
这需要软件配套实现,STC8H的高级PWM,一路捕获输入信号周期与占空比,然后转到一对互补对称的PWM输出,互补对称PWM的P通道与N通道的输出极性设置成不一样的,就可以输出同相的PWM信号,同样可以加死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需要软件配套实现,STC8H的高级PWM,一路捕获输入信号周期与占空比,然后转到一对互补对称的PWM输出,互 ...

MCU不能直接接MOS,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不能直接接MOS,驱动能力不够。

加245之类的驱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MCU不能直接接MOS,驱动能力不够。

你要找的就是MOS驱动IC
现在也有MCU内置MOS驱动的,其实也是把MOS驱动IC和MCU封装成新的MCU

网友:
LM358, 刚刚好可以做两个电压跟随器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找的就是MOS驱动IC
现在也有MCU内置MOS驱动的,其实也是把MOS驱动IC和MCU封装成新的MCU ...

这样太依赖了,如果有便宜的独立出来的,就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