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应变片只用一个SOP8的芯片输出0.5-4.5V,请问是什么方案?

楼主(2023-02-18):
半夜气温-1度,结冰又把水位传感器冻坏了,求替代方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5368-1-1.html

在上个帖子中使用的压力传感器,是用DC5V供电,直接输出0.5-4.5V线性电压,拆开看了下,里面电路非常简单,一个6脚的桥式压力传感器,一个SOP-8的打磨芯片,2个0603电容,就没了。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方案吗?

拆掉了传感器的样子:

搜了下网上的图片,类似这种的:

网友A:
霍尼韦尔的传感器吗
本身输出就是这样模拟量,
后面是最简单的跟随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尼韦尔的传感器吗
本身输出就是这样模拟量,
后面是最简单的跟随器而已 ...

传感器本身模拟输出确实是一个思路。不过这个传感器加不锈钢外壳才60元买的,霍尼韦尔的会比较贵吧?

网友B:
这种有专用的调理芯片,例如国内的纳新微电子,就是做这个的

网友:
国产稳定性还有远的距离要走
步履蹒跚的前行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有专用的调理芯片,例如国内的纳新微电子,就是做这个的

坛友真是见多识广,搜了下确实有类似的芯片。SOP-8就集成了24位ADC,PGA,12位DAC,太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真是见多识广,搜了下确实有类似的芯片。SOP-8就集成了24位ADC,PGA,12位DAC,太强了 ...

价格呢
批量使用起来稳定才是王道
国产看说明书嘛
咳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坛友真是见多识广,搜了下确实有类似的芯片。SOP-8就集成了24位ADC,PGA,12位DAC,太强了 ...

发出来见识见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出来见识见识啊

就是4楼说的那家,动手搜一下很难吗?
https://www.novosns.com/Public/U ... ASHEETREV2.1_EN.pdf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4楼说的那家,动手搜一下很难吗?
https://www.novosns.com/Public/Uploads/uploadfile/files/202206 ...

上次说的传感器方案还没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说的传感器方案还没搞定啊?

目前还没时间去折腾。准备换另一家的传感器+伴热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