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PCB天线,这样设计有隐患吗?

楼主(2023-02-18):
图片是 正面和背面。

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上面画圈的地方有铺铜,是否会影响到信号。

网友:
如果是ble的应用,低速率,我就不在乎这些
很多时候空间有限就是一根3cm左右引线,甚至再折半,暂时没翻过车

网友:
性能肯定影响的。有网分的话测一下估计需要调整一下长短再做一下匹配

网友:
一般来说,你都采取这样的天线了,这点性能损耗应该也是可以忍受的

楼主:
已经做了修改。

网友:
建议在天线端加个电容,到时微调一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不追求速度和距离的话 这样也可以,我的净空区域一般给的比较大,单边1CM以上

网友:
这个是倒F天线,  用HFSS仿真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