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220V到5V/2A,最廉价的方案是什么?

楼主(2023-02-18):
请教大家,我需要廉价AC-DC模组,要求稳定输出5V/2A,有没有什么廉价方案好介绍的?可以是IC方案,或者您有成熟设计可以给我OEM的也可以私信我,要求就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廉价。我知道这个需求很low,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啊,谢谢大家!

网友:
各种适配器,充电器,基本都是这种规格的

网友:
电源非常卷的,一听就是手机充电器这种

楼主:
是的,我有贴片厂,但是缺少电源方面的方案资源,再卷也得吃饭啊,不然机器和工人就都闲着

网友:
半桥整流怎么样。我觉得比较符合低成本的要求。
http://m.eepw.com.cn/m/display/id/310136
反激难点在于变压器设计。
具体我也不太懂。
等着看看楼下的答案。

网友:
没有裸露部分 要不用非隔离的

网友:
去网上买一些便宜的拆开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B25135CCP

这个一套方案做下来,BOM成本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套方案做下来,BOM成本多少?

这是资料,你自己核算一下。
按过认证标准来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资料,你自己核算一下。
按过认证标准来做的。

变压器,芯片不知道行情价格。
能大致评估一下成本吗?
我也有这方面的需求,现在都是采购别的厂家成品模块,成本控制不住。
一直想找一套电源方案直接集成到板子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芯片不知道行情价格。
能大致评估一下成本吗?
我也有这方面的需求,现在都是采购别的厂家成品模 ...

你是要过认证,还是非认证?
两种方式的成本差异还是很大的。

网友:
3-4元,找IC厂家提供变压器设计资料,然后找个变压器厂家照做即可,我们一直用东科的,小功率的还算稳定。

楼主:
据说5V/2A的BOM已经压倒2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据说5V/2A的BOM已经压倒2元了

厉害,这个成本高手才能做到吧。

网友:
之前有坛友拆过三星手机大个头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这个成本高手才能做到吧。

不分高手低手,看量

网友:
我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关注一下,某宝上5V1A,零售4-5块。

网友:
我们有做电源,这个如果每次做的量比较大,5V2A BOM成本估计3-4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过认证,还是非认证?
两种方式的成本差异还是很大的。

不需要过认证,
能够24小时带载(50%负载),
稳定运行1-2年以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过认证,
能够24小时带载(50%负载),
稳定运行1-2年以上就行.

如果只要50%负载,能按5V/1A做吗?

网友:
也想找类似的方案。

楼主:
等我做出来可以给楼上有需求的兄弟做OEM

楼主: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